又出新问题了

楼主(2011-07-15):
新做的板子,232串口芯片用的是max3227,接上电脑的串口(自己做的DB9直连线),PCB上的数据只能发不能收,示波器量了外部接收端口有数据信号,经过芯片之后到CPU之间的信号就没有了,一直是高电平!换了块芯片,用别人的USB转串口,测试好了。然后又换到原来的电脑上的串口连接,又不行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电脑串口不接直连线的时候,用鸭子发数据没有数据回来,接了直连线就会有数据回来呢?——接收到的数据是不对的)

网友:
先弄清楚引脚定义吧,去掉直连线直接接到电脑串口

楼主:
好像那个电脑的串口真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