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外扩RS232接口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1-07-15):
在FPGA口上外扩RS232接口,但有一个问题是FPGA的IO口都是3.3V电平的,而采用MAX232这个5V供电的芯片进行TTL和232间的电平转换,这样靠谱吗?

图中左侧的四根线均连接到FPGA的普通IO口上……
如下图:

网友:
都不看芯片资料的吗

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s
                                           MIN NOM MAX UNIT
VCC Supply voltage                         4.5  5  5.5   V
VIH High-level input voltage (T1IN,T2IN)    2            V
VIL Low-level input voltage (T1IN, T2IN)           0.8   V

网友:
你可以用MAX3232啊

网友:
一楼说的是啊,我也才知道

网友:
MAX3232转为3.3V设计

网友:
电平不匹配啊,需要转换电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别人设计的电路,我感觉有些问题,所以在这里问一下,关键人家输出时就用的5V电平的MAX232,不用MAX3232……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明白什么意思,是不是说这样也可以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fpga口上外扩rs232接口,但有一个问题是fpga的io口都是3.3v电平的,而采用max232这个5v供电的芯片进行ttl和232间的电平转换,这样靠谱吗?
图中左侧的四根线均连接到fpga的普通io口上……
如下图:

有和3.3V的 串口芯片 MAX3232 MAX3221都可以直接和FPGA相连。无需外加其他芯片,这种电路我们已经用了很多,未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
这两天测试GPS模块,可以肯定MAX232用3.3供电正常工作,不过是否有隐患不确定。
需要稳妥可以用3232,具体请参考datasheet。

网友:
没有问题。电平可以在正常工作范围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