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IOS II编译程序出错

楼主(2011-07-15):
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什么原因?如下:
Downloading 02000000 ( 0%)
Downloaded 5KB in 0.0s

Verifying 02000000 ( 0%)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2000000 and 0x20010DF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新手上路不好意思!望高手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啊!没人回!我这是用NIOS II IDE 下载是处错误的。没说清楚了。

网友:
看下那段地址对应的是哪个外设。一般都是sdram出问题了,看看你SDRAM的时钟偏移设置对木有

楼主(2011-08-30):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