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spi SRAM

楼主(2011-07-15):
最近因需要,51上外挂一块sram,型号23a640 64k,
调试有点小问题,大家一起讨论啊!
先上程序:
//******************************************************
void waite(uint i)
{
uint j;
for(j = 0 ; j < i ; j++);
}
//******************************************************
//      23A640初始化信号
//******************************************************
void SPI_init()
{
CS=1;
SCK=SH;
SI=SH;
SO=SH;
}
//******************************************************
//     23A640开始信号
//******************************************************
void start()
{
  CS=0;
}
//*********************************************************
//     23A640停止信号
//*********************************************************
void stop()
{
  CS=1;
}
//*********************************************************
//     写一个字节命令程序
//*********************************************************
void W_ORDE(uchar j)
{
uchar i,temp;

     temp = j;

        for (i = 0 ; i <= 7 ; i++)
                {
                            SCK=SL;
                            waite(time);
                                if(temp & 0x80)            SI = SH;
                                else                                SI = SL;
                                temp = temp << 1;
                                waite(time);
                                SCK=SH;
                                waite(time);
                     }

                SCK=SL;
                waite(time*3);
}
//*********************************************************
//     写一个字节命令程序
//*********************************************************
void W_DATA(uchar j)
{
uchar i,temp;

     temp = j;

        for (i = 0 ; i <= 7 ; i++)
                {
                            SCK=SL;
                            waite(time);
                                if(temp & 0x80 )            SI = SH;
                                else                                        SI = SL;
                                temp = temp << 1;
                                waite(time);
                                SCK=SH;
                                waite(time);
                     }

                SCK=SL;
                waite(time*3);
}

//*********************************************************
//     读一个字节程序
//*********************************************************
uchar R_DATA()
{
        uchar i,j,k=0;

        SCK=SL;         waite(time);

        for (i=0;i<8;i++)

        {
                waite(time);

                SCK=SH;

                if (SO==1) j=1;

                else j=0;

                k=(k<<1)|j;

                waite(time);

                SCK=SL;
        }
         waite(time*3);

         return(k);
}
//*********************************************************
//      写16位地址程序
//*********************************************************
void W_ADRESS(uint address)
{
uint temp;
uchar i;
   temp = address;

        for (i = 0 ; i <= 15 ; i++)
                {
                            SCK=SL;
                            waite(time);
                                if(temp & 0x8000)        SI = SH;
                                else                                SI = SH;
                                temp = temp << 1;
                                waite(time);
                                SCK=SH;
                                waite(time);
                     }

                SCK=SL;
                waite(time*3);

}

//********************************************************
//     从23A640的地址address 中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SPI640_read(uint address)
{

uchar i;

start();

W_ORDE(0x03);                                         //0000 0011读指令

W_ADRESS(address);

i=R_DATA();

stop();

return(i);

}
//*********************************************************
//     向23A640的address地址中写入一字节数据info
//*********************************************************
void SPI640_write(uint address,uchar info)
{

start();

W_ORDE(0x02);                                        //0000 0010写指令

W_ADRESS(address);

W_DATA(info);

stop();

}

网友(2012-07-31):
型号23a640
比较少见到用spi的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