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设备驱动程序驱动外围AD芯片MAX188

楼主(2011-07-15):
小弟愚昧,写了一个在linux操作系统,凭借ARM平台来驱动ADC芯片MAX188有很大的问题,如果哪位朋友有时间,帮忙看一下吧,不胜感激!敬请指教啊!
程序如下:
#include <linux/errno.h>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slab.h>
#include <linux/input.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serio.h>
#include <linux/delay.h>
#include <linux/clk.h>
#include <asm/io.h>
#include <asm/irq.h>
#include <asm/uaccess.h>
#include <mach/regs-clock.h>
#include <plat/regs-timer.h>

#include <plat/regs-adc.h>
#include <mach/regs-gpio.h>
#include <linux/cdev.h>
#include <linux/miscdevice.h>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spinlock_t mylock=SPIN_LOCK_UNLOCKED;
#define DEVICE_NAME "adc_MAX188"
//定义使用的管脚
#define  MAX188_PIN_CS                         S3C2410_GPB5
#define  MAX188_PIN_SCLK                S3C2410_GPB6
#define  MAX188_PIN_DIN                 S3C2410_GPB7
#define  MAX188_PIN_DOUT                S3C2410_GPB8
#define  MAX188_PIN_SSTRB                S3C2410_GPG13

//定义管脚所要实现的管脚
#define  MAX188_PIN_CS_set                S3C2410_GPB5_OUTP
#define  MAX188_PIN_SCLK_set                S3C2410_GPB6_OUTP
#define  MAX188_PIN_DIN_set                 S3C2410_GPB7_OUTP
#define  MAX188_PIN_DOUT_set                S3C2410_GPB8_INP
#define  MAX188_PIN_SSTRB_set                S3C2410_GPG13_OUTP

static unsigned int ad_data;//ADC转换后的数据,
static unsigned int wData;

static unsigned char ctr_word=0x87; //定义max188的控制字
  static unsigned char SelTab[]={0,4,1,5,2,6,3,7};

static unsigned long gpio_table [] =
{
        MAX188_PIN_CS,
          MAX188_PIN_SCLK,
        MAX188_PIN_DIN,
          MAX188_PIN_DOUT,
          MAX188_PIN_SSTRB,
};

static unsigned int gpio_cfg_table [] =
{
        MAX188_PIN_CS_set,
        MAX188_PIN_SCLK_set,
        MAX188_PIN_DIN_set,
          MAX188_PIN_DOUT_set,
        MAX188_PIN_SSTRB_set,
};
unsigned int readmax188(void)
{
        unsigned int i,value=0
        value=ctr_word|(SelTab[value]<<4);
        s3c2410_gpio_setpin(MAX188_PIN_CS, LOW);
        udelay(100);
        s3c2410_gpio_setpin(MAX188_PIN_DOUT, HIGH);
        udelay(1);
        for(i=0;i<8;i++)
        {
        s3c2410_gpio_setpin(MAX188_PIN_SCLK, LOW);
        udelay(1);
        if(value&0x80)
        {
        s3c2410_gpio_setpin(MAX188_PIN_DIN, HIGH);
        udelay(1);
        }
        else
        {
        s3c2410_gpio_setpin(MAX188_PIN_DIN, LOW);
        udelay(1);
        }
        value=(value<<1);
        printk("11value is : %d\n",value);
        udelay(6);
        s3c2410_gpio_setpin(MAX188_PIN_SCLK, HIGH);
        udelay(1);
        }
        while(s3c2410_gpio_getpin(MAX188_PIN_SSTRB)==1)
        {
        udelay(6);
        }
        s3c2410_gpio_setpin(MAX188_PIN_SCLK, LOW);
        udelay(10);
        for(i=0;i<16;i++)
        {
        s3c2410_gpio_setpin(MAX188_PIN_SCLK, HIGH);
        udelay(1);
        if(s3c2410_gpio_getpin(MAX188_PIN_DOUT))
        {
                wData+=1;
        }
                wData<<=1;
                udelay(6);
                s3c2410_gpio_setpin(MAX188_PIN_SCLK, LOW);
                udelay(1);
        }
        printk("wdata value is: %d\n",wData);
        s3c2410_gpio_setpin(MAX188_PIN_CS, HIGH);
        udelay(5);
        return(wData>>4);
}
static void adMAX188_PIN_int(void)
{
                int i;

                for (i = 0; i < 5; i++)
                {
                        s3c2410_gpio_cfgpin(gpio_table, gpio_cfg_table);
                }

}
static int MAX188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adMAX188_PIN_int();
        printk( DEVICE_NAME"ADC opened\n");
        return 0;
}
static int MAX188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buffer,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
{
        unsigned int DD;
        spin_lock(&mylock);
        ad_data=readmax188();
        DD=readw(S3C2410_GPBCON);
        printk("DD=%d\n",DD);
        copy_to_user(buffer, (char *)&ad_data, sizeof(ad_data));
        printk("ad_data=%d\n",ad_data);
        spin_unlock(&mylock);
        return 0;
}

static int MAX188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printk( DEVICE_NAME"ADC closed\n");
        return 0;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MAX188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open        =   MAX188_open,
        .read        =   MAX188_read,
        .release        =MAX188_release,

};

static struct miscdevice misc = {
        .minor = MISC_DYNAMIC_MINOR,
        .name = DEVICE_NAME,
        .fops = &MAX188_fops,
};

static int __init s3c2440_adMAX188_int(void)
{

        int ret;
        //adMAX188_PIN_int();.//在此处初始化管脚功能,不知怎的出问题:
        ret = misc_register(&misc);

        printk (DEVICE_NAME "initialized\n");
        return ret;
}
static void __exit s3c2440_adMAX188_exit(void)
{
        misc_deregister(&misc);
}
module_init(s3c2440_adMAX188_int);
module_exit(s3c2440_adMAX188_exit);

MODULE_LICENSE("GPL");
执行后的结果

执行后在串口终端显示的情况 (原文件名:5.jpg)
ad_data是ADC转换后的结果,但是在重复执行应用程序的时候,该数值不变化!
DD是读取的GPB数据寄存器的结果
11value打印的是写控制字时的value值
value=(value<<1);
printk("11value is : %d\n",value);
wData是数据读取后的返回值
return(wData>>4);
敬请帮忙看看啊。
给我的外扩ADC的驱动给个建议吧
谢谢啊

网友:
你的测试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