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普通串口的数据已经送进FPGA来了,我要做的是用一个LED指示其线上是

楼主(2011-07-15):
如题

楼主:
忘记补充一句:LED闪烁速度是确定的,而不是直接接到数据线上的。

网友:
接收到一个字节就闪烁下啊?还要怎么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数据就按照固定频率闪,没有就不亮。跟数据量无关。

最好有少量数据,比如一个字节,也得闪至少一次。

网友:
我手头做的这个项目就是物理电平直接驱动LED灯,来指示串口数据收发状态的。
低电平驱动。挺好的。也不影响通讯。
电路挺简单的,直接在TX,RX上接限流电阻,然后接至5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来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的232和485有一根线复用,数据线分别接232和485芯片,然后都进fpga,用波码开关来控制选通哪一个芯片的电源,当默认状态下,拨到232上,接上485线,这种其实是不对的,这种情况下led是亮的。客户不允许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到一种办法,周一再去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手头做的这个项目就是物理电平直接驱动led灯,来指示串口数据收发状态的。
低电平驱动。挺好的。也不影响通讯。
电路挺简单的,直接在tx,rx上接限流电阻,然后接至5v。

在波特率比较高的情况下,led闪烁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