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在后面的模型是不是要用反浆?

楼主(2011-07-15):
RT 如果用普通1047的是不是飞不起来呀

网友:
电机在前后跟正反桨没关系,电机在前是拉力,电机在后是推力,桨的旋转方向弄对就可以了。

网友:
要是发现方向不对,  可以对换电机线头,让电机倒转.

DIY玩的不必拘泥旋转方向.弄对推力方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