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位移位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1-07-15):
VHDL实现存储1024bit 每一个脉冲移位1bit  读取前后8bit数据,怎么实现??没有深入了解过HDL,所以想请教熟悉的人 谢谢!!

网友:
触发器实现,vhdl不懂,verilog略知一二

网友:
读取前后8bit数据-----说的啥呀

网友:
如果用ram的话,每个周期只进去和出来一个数据,前后8bit的数据其实只有一个bit在变化,其他7个和变化的一个在移位,用reg锁存做成移位寄存器就行了

楼主:
读取1024位的前8位和后8位数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读取1024位的前8位和后8位数据啊

中间的不要了?只要0--7和1016--1023两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