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项目要想评估一下方案,请各路高手给拍拍砖

楼主(2011-07-15):
有个项目要想评估一下方案,请各路高手给拍拍砖
是个系统的用户交互部分,主要有三个主要的功能
一个是有个webservice 能通过网络访问,通过浏览器实时显示图
表曲线和查询历史曲线,设置参数等,要求支持常用的协议如PPPoE等
第二个是能通过外部接口如RS232,网口访问,通过计算机上的软件实现数据图表曲线读取,查询历史图表曲线,
第三个能通过机器自带的VGA显示图标曲线,更改参数等。
现在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嵌入式,在整个系统主板上增加一个处理器,通过总线和系统核心模块连接,运行嵌入式linux。
另外一个是核心板通过PC104或者PCI和X86主板或PC机连接,用LINUX实现软件功能。

现在有三个问题
1 嵌入式的情况下如何通过何种总线将核心模块和操作系统连接,操作系统移植,驱动,用户界面UI,软件,web实现等等是否复杂,工作量有多大。
2.X86下linxuPC104或者PCI总线是否容易写驱动,linux是否需要一个精简的系统,软件工作量多大。
另外如果这些工作如果外包出去,工作量,价格,时间等怎么把握。
整个系统是工作在工业环境下的,需要比较高的可靠性,是否X86的工控主板或者PC机有问题。请各路高手给拍拍砖。

网友:
如果成本不敏感, 用第二种方案会比较省事,PPPOE ,WEBSERVER 这些都不用你考虑了.

用SBC(单板机)来做

楼主:
成本不敏感,只要能达到要求,稳定住,开发周期短一些。谢谢你回复【1楼】usr.cn
如果成本不敏感, 用第二种方案会比较省事,pppoe ,webserver 这些都不用你考虑了.
用sbc(单板机)来做

成本不敏感,只要能达到要求,稳定住,开发周期短一些。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