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verilog写的状态机在不同条件下的仿真波形产生的原因探究

楼主(2011-07-16):
这是在ISE12.4上编译,链接到modelsim se6.5仿真的模块代码和测试代码。

//StateMachine.v    version 1  状态机模块
module StateMachine(Clock, Reset, A, K2, K1, state);

        input Clock, Reset, A;
        output K2, K1;
        output[1:0] state;

        reg K2, K1;
        reg[1:0] state;

        parameter Idle                = 2'b 00,
                                 Start        = 2'b 01,
                                 Stop                = 2'b 10,
                                 Clear        = 2'b 11;

        always @(posedge Clock)
                if(!Reset)
                        begin
                                state        <= Idle;
                                K2                <= 0;
                                K1                <= 0;
                        end
                else
                        case(state)
                                Idle:
                                        if(A)
                                                begin
                                                        state        <= Start;
                                                        K1                <= 0;
                                                end
                                        else
                                                begin
                                                        state        <= Idle;
                                                        K2                <= 0;
                                                        K1                <= 0;
                                                end
                                Start:
                                        if(!A)        state        <= Stop;
                                        else                state        <= Start;
                                Stop:
                                        if(A)
                                                begin
                                                        state        <= Clear;
                                                        K2                <= 1;
                                                end
                                        else
                                                begin
                                                        state        <= Stop;
                                                        K2                <= 0;
                                                        K1                <= 0;
                                                end
                                Clear:
                                        if(!A)
                                                begin
                                                        state        <= Idle;
                                                        K2        <= 0;
                                                        K1        <= 0;
                                                end
                                        else
                                                begin
                                                        state        <= Clear;
                                                        K2                <= 0;
                                                        K1                <= 1;
                                                end
                                default:        state        <= 2'b xx;
                        endcase
endmodule

//StateMachineTest.v测试代码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10:02:04 07/15/2011
// Design Name:  z StateMachine
// Module Name:   E:/FPGA Projects/ISE Projects/StateMachine/StateMachineTest.v
// Project Name:  StateMachine
// Target Device: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Verilog Test Fixture created by ISE for module: StateMachine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StateMachineTest;

        // Inputs
        reg Clock;
        reg Reset;
        reg A;

        // Outputs
        wire K2;
        wire K1;
        wire [1:0] state;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StateMachine uut (
                .Clock(Clock),
                .Reset(Reset),
                .A(A),
                .K2(K2),
                .K1(K1),
                .state(state)
        );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Clock = 0;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forever #5 Clock        = ~Clock;//产生驱动时钟
                // Add stimulus here
        end

        initial
        begin
                A = 0;
                forever #4        A        = ~A;
        end

        initial
        begin
                Reset = 0;
                #50
                Reset        = 1;
        end

endmodule

从波形上看,每一个状态所持续的时间是相等的。

//StateMachine.v version 2 只是把case语句中的条件全部变成if(!A),而version1 的条件是一个if(A)下来一个if(!A)间隔出现。 同样的测试代码
module StateMachine(Clock, Reset, A, K2, K1, state);

        input Clock, Reset, A;
        output K2, K1;
        output[1:0] state;

        reg K2, K1;
        reg[1:0] state;

        parameter Idle                = 2'b 00,
                                 Start        = 2'b 01,
                                 Stop                = 2'b 10,
                                 Clear        = 2'b 11;

        always @(posedge Clock)
                if(!Reset)
                        begin
                                state        <= Idle;
                                K2                <= 0;
                                K1                <= 0;
                        end
                else
                        case(state)
                                Idle:
                                        if(!A)
                                                begin
                                                        state        <= Start;
                                                        K1                <= 0;
                                                end
                                        else
                                                begin
                                                        state        <= Idle;
                                                        K2                <= 0;
                                                        K1                <= 0;
                                                end
                                Start:
                                        if(!A)        state        <= Stop;
                                        else                state        <= Start;
                                Stop:
                                        if(!A)
                                                begin
                                                        state        <= Clear;
                                                        K2                <= 1;
                                                end
                                        else
                                                begin
                                                        state        <= Stop;
                                                        K2                <= 0;
                                                        K1                <= 0;
                                                end
                                Clear:
                                        if(!A)
                                                begin
                                                        state        <= Idle;
                                                        K2        <= 0;
                                                        K1        <= 0;
                                                end
                                        else
                                                begin
                                                        state        <= Clear;
                                                        K2                <= 0;
                                                        K1                <= 1;
                                                end
                                default:        state        <= 2'b xx;
                        endcase
endmodule
version 1的测试代码的的仿真波形如下

version 1 仿真波形 (原文件名:StateMachineTestWaveV1.png)

version 2 仿真波形如下

version 2 仿真波形 (原文件名:StateMachineTestWaveV2.png)

产生这种仿真波形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两种状态跳变条件的写法有什么不同,会对它的下一级产生追求者以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