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除一个上升沿6ns,20V的噪声呢?

楼主(2011-07-16):
如题,谢谢

网友:
有效信号呢?

楼主:
有效信号频率很低的,与噪声相差好远

网友:
噪声从何而来?

网友:
网上搜一下吧,有很多抗干扰的方法。

我这里有一个对固定频率噪声的有效方法:特征阻抗法。
找出这个线路在6ns噪声等效频率下的特征阻抗R0,然后用一个接近R0的电阻串联一个1000pF左右的电容后并在这个信号线的上,利用电阻把这个噪音吸收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RC网络。。

这么弄,对信号相位会不会有影响?虽然是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