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下降沿中断干扰问题(图)

楼主(2011-07-16):
程序使单片机处于休眠状态  只有按键有按下的时候进入中断程序唤醒单片机做事  但现在发现用金属触碰红色箭头处   就会进入中断程序   如果把上啦电阻去掉  用手碰都会进入中断程序  怎么办呢?  谢谢高手回答

金属触碰红色箭头处就会进入中断程序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相应程序如下:
/*I0口初始化*******************************************************************/
void Init_Port(void)
{
    // 将中断寄存器清零
    P1IE = 0;
    P1IES = 0;
    P1IFG = 0;
    P1IE |= BIT6+BIT0;
    P1IES |= BIT6+BIT0;
    _EINT();//打开中断
}
/******************************************************************************/

/*处理来自端口 1 的中断********************************************************/
#if __VER__ < 200
    interrupt [PORT1_VECTOR] void PORT_ISR(void)
#else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ISR(void)
#endif
{
   if(mode!=1)
   {
     P3SEL |=0xf0;
     fen=0;
     jclose=1;
   }
//    if(P1IFG & BIT6)
//    {
            P1IFG &= ~(BIT6);// 清除中断标志位
        P1IFG &= ~(BIT0);
//    }
    if(mode!=1)
    LPM3_EXIT;
}
/******************************************************************************/

楼主:
加了电容问题解决了  就是不知道这样设计合理不?  会不会使功耗增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按键动作时功耗会大点点.

网友:
加的多大电容,效果很好么,有没有多试几次呢,分享下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不要用P1IFG设置吧,有时是不准确的,前一段,我就用的明明设置,上升沿或下降沿,结果都会置位
现在改成这样
P1_state=~P1IN & 0xFF;
这样即使中断进去也不会执行,我现在电流大,电流串扰很严重,不过这样写到时很好,只有真正按下键,才触发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的多大电容,效果很好么,有没有多试几次呢,分享下
电容我用的是104的   目前看来效果还不错  就是不知道以后到现场了效果好不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还是不要用p1ifg设置吧,有时是不准确的,前一段,我就用的明明设置,上升沿或下降沿,结果都会置位
现在改成这样
p1_state=~p1in & 0xff;
这样即使中断进去也不会执行,我现在电流大,电流串扰很严重,不过这样写到时很好,只有真正按下键,才触发程序.
不是太明白 你可以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用0.1uf就够了,软件上加消抖程序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在watch下看到,P1IFG并不是准确的,尤其是电磁干扰非常大的情况下,但是P1IN只有闭和就复位,通过窗口可以自己看看,可能是我理解错了吧,呵呵

网友:
电源退耦~

网友:
有这种干扰是必然的,电容+软件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