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的:如何删掉wince系统下没有用到的组件,使NK文件尽量的小

楼主(2011-07-16):
这个是公司的项目,现在要吧wince6.0下没有用到的组件删掉,具体的就如word,media player,IE等等的组件都删掉,使镜像文件尽量的小。我们的目的也是在于机器一开机就跑我们的程序,不可能给用户什么其他的功能,所以想能删掉的就删掉,使NK尽量小,请知道得大虾指教下小弟,谢谢!!

网友:
在对应内核的platform builder工程里边直接去掉不想要的组件,只要能通过依赖性检查,就可以编译NK,结果自然是小很多了。要开机直接运行程序,可以在platform builder中去掉系统的标准shell,自己写一个shell替代,或者直接修改注_册表,不让内核启动shell,直接启动你的应用程序。

楼主:
感谢 【1楼】 Appcat 苹果猫 的回复,由于本人刚接触wince,有很多东西不懂,对于您说的是不是在catalog item那里去掉组件的,图片如下:

如果是在这里的话,是不是把那些名称前面的沟去掉了就行了,还有就是如果我要去掉IE,那我怎么找到IE的组件在什么地方呢,其他的也是一样,还望您不吝赐教!!

楼主:
各位高手支下招吧!!!

网友:
同样有这样的疑虑,期待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