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g版本在停止状态下RE5继电器会滴滴答答的误动作

楼主(2011-07-16):
在运行模式下RE5不会动作,在停止模式下会听到很短促的滴滴答答的声音。
测量后发现RE5的驱动端有非常短促的脉冲。

分析程序后可能的原因如下:
在停止状态下,位于后台的程序在Scope()函数中的while(RUN_STOP_FLAG)处循环等待退出停止模式。
等待的过程中会不间断的读取按键,此时要操作按键用的595。

而位于前台的定时器仍在产生中断,在中断中会操作DAC输出切换用的595。
因为按键用的595和DAC输出切换用的595共用SPI总线的时钟和数据线,所以就造成了这两根线的使用冲突。

解决办法:
在scope函数中读取按键前禁止定时器中断,读完后使能定时器中断。
最好是采用多线程编程的方法,对SPI接口这种共享资源进行互斥访问。

因为还没有搭建开发环境,所以以上都是理论分析,具体原因还不一定。

网友:
之前没有发现这和问题,谢谢提醒,我检查一下。

网友: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那个按钮是auto键呢
怎么按了就听见在检测
没结果出来

哈哈
原来只是stop
附带有BUG

网友:
我的也发现了 不过也没什么影响,加了一个10UF电容在继电器驱动管基极就好了

网友:
恩,有同类问题,等待解决方案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新的9套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抽时间会发一个更新的工程包

网友:
按楼主的思路,在SCOPE.H的368行和378行的READ_KEY(),前后加上

    IOWR_ALTERA_AVALON_TIMER_CONTROL(TIMER_BASE,0x0b);//add
    READ_KEY();
    IOWR_ALTERA_AVALON_TIMER_CONTROL(TIMER_BASE,0x07);//add
"
STOP后继电器不跳了。

这个也许不是标准解决方案,期待魏老师的新工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