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喷淋除屑系统,想问下雕刻机的铝合金在水中会被腐蚀吗?

楼主(2011-07-16):
我的机器在春节就收到了,一直没有正经做过什么东西,原因是之前用过一台雕刻机,雕刻起来碎屑到处都是,很受不了。

于是想做个喷淋的东西,边雕刻边冲水,看了JJ的结构,做这么一个东西也不太难。

但是论坛的qiufeng告诉我,铝合金的东西在水里会腐蚀,这个我倒没有想到,不知道是不是的确会有这个问题?又抑或有其他什么办法?

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应该是所谓去离子水吧,只要有离子,就会发生电化反应

网友:
雕铝合金有时用乳化油,按1:10加水稀释。雕钢、铜、铝,用乳化油切削面很漂亮。
T槽出口加滤布,加工完把铝屑回收,清洗并晾干。

网友:
腐蚀也不是很快,不过这种天气,又是南方。。。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1324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防飞屑&bbs_id=1027
这是我原来发过的贴,我觉得虽然难看点,从一年多的使用来看很成功。
用的是加工中心的切屑液,一年多没有发现对铝有腐蚀。一般使用硬质合金铣刀加工零件,基本不伤刀。 桌子极干净。

网友:
本人的空调,一直是特意淋水的,淋了有十个夏天了, 电流减小到70%,制冷效果还更好,综合评估,实际可省近一半电.
是有人怀疑过会不会伤铝翅片,长年证明了,不会.
只要流水不在铝面干涸,就会把灰尘冲刷干凈,
有水更可能胜于无水.
因为表面结污垢也会有腐蚀性. 当空气中有碱性时,铝翅片上会有白粉,严重时可堵塞散热空隙.

结论: 自来水对铝肯定无害.    但不敢说对刀是否有害.

切屑液肯定对刀无害, 散热了就省刀.
应该不会腐蚀铝.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1324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防飞屑&bbs_id=1027
这是我原来发过的贴,我觉得虽然难看点,从一年多的使用来看很成功。
用的是加工中心的切屑液,一年多没有发现对铝有腐蚀。一般使用硬质合金铣刀加工零件,基本不伤刀。 桌子极干净。

看了你的帖子了,想问下:切削液应该不贵吧?在工件表面容易洗掉吗?谢谢!

网友:
大号的营养快线的瓶子,一瓶子是30元左右吧。1:20对水。 用手指型点水,感觉滑滑的。 在工件表面我从来没有处理过。 1:20对的,你说干掉后还会留下什么。
如果要干铜,最好取出大部分切削液就行,留一部分够循环不行。不然会把所有的切削液型成绿色。含有大量的铜离子。

网友:
请5楼详细说明空调如何淋水 !!!!

网友:
铝最怕电化学腐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5楼详细说明空调如何淋水 !!!!

同问,是把水喷在室外机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号的营养快线的瓶子,一瓶子是30元左右吧。1:20对水。 用手指型点水,感觉滑滑的。 在工件表面我从来没有处理过。 1:20对的,你说干掉后还会留下什么。
如果要干铜,最好取出大部分切削液就行,留一部分够循环不行。不然会把所有的切削液型成绿色。含有大量的铜离子。

谢谢回复!
如果掺水的话,那么是不是对铝也有腐蚀作用呢?
我并不是用来雕铝,是怕对机器本身有腐蚀,谢谢!

网友:
回9楼,10楼.
空调机蒸发器翅片大都是铝的,应该不会有异议.
空调机蒸发器在热交换时会产生冷凝水,应该也众所周知,
那么蒸发器翅片就是专门和水打交道的也容易理解.

再进一步推理就是:
一般情况下,铝片实际上就不可能怕水. 己为千千万万应用所证实.

网友:
回8楼,11楼.

夏天时,外机就是冷凝器了,会发热,    当散热越好时,耗电就越省,制冷效果也越好.
(冬天制热时,外机可以切换成蒸发器,当蒸发器工作时,表面会凝水,是会滴水的,
当气温零度以下时,蒸发器会结冰,热交换就会几乎失效,所以,气源热泵零下工作表现不好).

风冷是一种很低效的热交换方式, 仅仅只是方便,  但会导致主机耗电过大.
随着对能源的重视,以后会逐步淘汰风冷. 这绝对是大头.一家一户都有影响, 不用全国多少多少来统计.

外机喷水效果更好,但要有喷头和水压.比较麻烦. 不必苛求.

实际上淋水就可以明显改善了. 也无需全淋, 只要加一根塑管在冷凝器上方,淋一个局部就够好了.
淋最热的部位,靠进管附近的上方,效果好.
具体办法是在外机下加一个不小于20升的容器,  略低于外机,让外机内多余的水自流进容器.(这儿可以加一个滤网).
找一个最小的鱼缸水泵,把容器内的水抽起来,随便淋在冷凝器上部某处即可.
水泵可以感应压缩机振动信号而同步抽水.
循环水量可以很小很小,只要别干涸了就行.  水太大了要防止千万别湿了电器,安全第一.
补水靠人工一天一次.  或外加管道都可以.(本人一直没有为此敷管道).
忘记加水也无害,仅仅不省电.

效果: 电流即时下降三成.  如果开机时间再缩短三成达到制冷效果, 耗电就是0.7×0.7=0.49倍,  也就是节能一半.

特别提醒:  淋水管要固定好,远离电器,千万别湿了电器,安全用电第一. !!!
······
淋水如果用在老旧汽车上,就不但是明显的以水换油了,  还明显减轻动力压力,  也延缓空调报废.

淋水如果用在电动汽车上, 可以大大减轻空调对电池的压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大号的营养快线的瓶子,一瓶子是30元左右吧。1:20对水。 用手指型点水,感觉滑滑的。 在工件表面我从来没有处理过。 1:20对的,你说干掉后还会留下什么。
如果要干铜,最好取出大部分切削液就行,留一部分够循环不行。不然会把所有的切削液型成绿色。含有大量的铜离子。
谢谢回复!
如果掺水的话,那么是不是对铝也有腐蚀作用呢?
我并不是用来雕铝,是怕对机器本身有腐蚀,谢谢!
---------------------------------------------------------------------
掺水没有发现对铝有腐蚀。铁放在切削液里,也没有生过锈的。 拿出来后,有可能会锈。 卖切削液的店家说可以一个月对铁防锈。
我也没有担心过对铝有什么腐蚀了,这么久了一直很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大号的营养快线的瓶子,一瓶子是30元左右吧。1:20对水。 用手指型点水,感觉滑滑的。 在工件表面我从来没有处理过。 1:20对的,你说干掉后还会留下什么。
如果要干铜,最好取出大部分切削液就行,留一部分够循环不行。不然会把所有的切削液型成绿色。含有大量的铜离子。
谢谢回复!
如果掺水的话,那么是不是对铝也有腐蚀作用呢?
我并不是用来雕铝,是怕对机器本身有腐蚀,谢谢!
---------------------------------------------------------------------
掺水没有发现对铝有腐蚀。铁放在切削液里,也没有......

谢谢aya!
就是担心啊,毕竟一旦出问题,是不可逆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9楼,10楼.
空调机蒸发器翅片大都是铝的,应该不会有异议.
空调机蒸发器在热交换时会产生冷凝水,应该也众所周知,
那么蒸发器翅片就是专门和水打交道的也容易理解.
再进一步推理就是:
一般情况下,铝片实际上就不可能怕水. 己为千千万万应用所证实.

空调的蒸发器毕竟没有什么精度要求,有些许腐蚀也无所谓,而且那么脏,有轻微腐蚀也看不出来。
我也觉得不会有大的腐蚀,但是还是担心啊!
有人能给出科学的解释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水对铝没什么大妨碍,但对钢铁的刀肯定有影响.  于切削而言,就己经可以否决了.
但如果你连切削液都不放心了,或者说怕弄错牌号.

你可以用油冷.  油冷是最古老原始的方法,但也最可靠通用.
油也是可以回收和过滤的,损耗会有,但可以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水对铝没什么大妨碍,但对钢铁的刀肯定有影响.  于切削而言,就己经可以否决了.
但如果你连切削液都不放心了,或者说怕弄错牌号.
你可以用油冷.  油冷是最古老原始的方法,但也最可靠通用.
油也是可以回收和过滤的,损耗会有,但可以不大.

“于切削而言,就己经可以否决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油冷是不怕腐蚀,但是工件清洗麻烦啊,雕个有机玻璃或者pcb什么的,还得费劲清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油冷是不怕腐蚀,但是工件清洗麻烦啊,雕个有机玻璃或者pcb什么的,还得费劲清洗。

切削油只适合金属加工,有机玻璃、PCB、代木。。。还是用压缩空气、无水酒精才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油冷是不怕腐蚀,但是工件清洗麻烦啊,雕个有机玻璃或者pcb什么的,还得费劲清洗。
切削油只适合金属加工,有机玻璃、pcb、代木。。。还是用压缩空气、无水酒精才靠谱。

不想用吹气的,飞得到处都是。
酒精两下就没了,不能循环利用,用不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本人的空调,一直是特意淋水的,淋了有十个夏天了, 电流减小到70%,制冷效果还更好,综合评估,实际可省近一半电.
是有人怀疑过会不会伤铝翅片,长年证明了,不会.
只要流水不在铝面干涸,就会把灰尘冲刷干凈,
有水更可能胜于无水.
因为表面结污垢也会有腐蚀性. 当空气中有碱性时,铝翅片上会有白粉,严重时可堵塞散热空隙.
结论: 自来水对铝肯定无害.    但不敢说对刀是否有害.
切屑液肯定对刀无害, 散热了就省刀.
应该不会腐蚀铝.

空调淋水我也5年了,单位的空调也淋水.
空调淋水可节电至少30%,并且增加压缩机寿命
我做了个自动淋水器(电磁阀的),在装空调时就装上去了.效果很好

是不是又跑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然不是吹气,是吸气,是吸尘器的吸.

或者是吹的吹,吸的吸,各负其责......,又不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电流数是直接能显示的,  还有一个因素是达到设定制冷温度的时间也缩短了, (反应在变频空调上就是大电流时段缩短).
所以,电流还要乘以时间,省的电远不止是减少的电流值.

淋了水不需要回收的场合,是很方便.   难得跑跑题.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空调淋水我也5年了,单位的空调也淋水.
空调淋水可节电至少30%,并且增加压缩机寿命
我做了个自动淋水器(电磁阀的),在装空调时就装上去了.效果很好
是不是又跑题了
学到了一招。可惜我们的空调装在3楼,不能淋水,否则楼下的人抗议。

空调下装个水桶,桶底接条管子,管子再接到屋顶排雨水的粗管。
好像有点不伦不类。。。

网友:
空调下可以不装水桶,  只要有管子就可以有变通办法..

好象常规用法的空调外机也都应该有下水管子的,
要不然,到了冬天制热时,外机被切换成蒸发器,同样也会滴水到楼下的。

网友:
没用过铝合金雕刻机,不过家里铝壶可是天天烧水,都四五年了没被腐蚀:)听说铝表面会生成氧化层把铝保护起来了

网友:
其实,决定雕刻机精度的,并不是铝合金.

保护好光杆丝杆的那些,才真正要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实,决定雕刻机精度的,并不是铝合金.
保护好光杆丝杆的那些,才真正要紧.

如何保护?防尘、防锈,还是润滑油?

网友:
回复 网友H:
按说明书要求最准确.      (润滑油也不好混用的).

网友:
可以这样说:1、如果没有电位差,铝不会很快腐蚀。2、铝合金有各种配方,有比较耐腐蚀的,做暖气片了,当然还要钝化处理。做雕刻机应是强调机械性能,腐蚀可能差一点。3、水是不一样的,我有块铝板放在室外,下过几场雨,有明显的腐蚀。现在酸雨比较多。水比较洁净,腐蚀就慢一点。4、吸尘器对小金属颗粒效果很差,国内外对这种小颗粒采用吹洗法,即有一小股气以一定压力吹向吸尘器的口,再由吸尘器吸走。可以考虑做一个试试。5、只要是用水性的溶液,都有可能使铝变得不亮了,可以试试加一个比如有机玻璃槽,在槽里再用水冲走,如果形状设计的好,可以推广给网友。

网友:
至于空调淋水,肯定制冷效率会高,大的柜机水冷的很多,一般家里空调主要是为了简单和大批量生产,如果加水冷使用成本会上升。如果水收集起来洗澡,管路和储水又是麻烦的事。不过可以肯定,自来水比雨水对铝的腐蚀要小得多。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本人的空调,一直是特意淋水的,淋了有十个夏天了, 电流减小到70%,制冷效果还更好,综合评估,实际可省近一半电.
是有人怀疑过会不会伤铝翅片,长年证明了,不会.
只要流水不在铝面干涸,就会把灰尘冲刷干凈,
有水更可能胜于无水.
因为表面结污垢也会有腐蚀性. 当空气中有碱性时,铝翅片上会有白粉,严重时可堵塞散热空隙.
结论: 自来水对铝肯定无害.    但不敢说对刀是否有害.
切屑液肯定对刀无害, 散热了就省刀.
应该不会腐蚀铝.
空调淋水我也5年了,单位的空调也淋水.
空调淋水可节电至少30%,并且增加压缩机寿命
我做了个自动淋水器(电磁阀的),在装空调时就装上......

其实这挺好的,至少我又学到点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当然不是吹气,是吸气,是吸尘器的吸.
或者是吹的吹,吸的吸,各负其责......,又不难的.

我觉得挺难的,要多大的吸气量才行啊?
雕刻的时候,碎屑很多是被甩出去的,并不都是粉末状的,要把一定重量,快速甩出去的碎屑吸住,我觉得很难!
你有在什么地方看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决定雕刻机精度的,并不是铝合金.
保护好光杆丝杆的那些,才真正要紧.

对啊,这位老兄说得对,反正就算有腐蚀也不严重,而且在铝合金台面上都会放垫板,不会影响精度的,对头对头!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可以这样说:1、如果没有电位差,铝不会很快腐蚀。2、铝合金有各种配方,有比较耐腐蚀的,做暖气片了,当然还要钝化处理。做雕刻机应是强调机械性能,腐蚀可能差一点。3、水是不一样的,我有块铝板放在室外,下过几场雨,有明显的腐蚀。现在酸雨比较多。水比较洁净,腐蚀就慢一点。4、吸尘器对小金属颗粒效果很差,国内外对这种小颗粒采用吹洗法,即有一小股气以一定压力吹向吸尘器的口,再由吸尘器吸走。可以考虑做一个试试。5、只要是用水性的溶液,都有可能使铝变得不亮了,可以试试加一个比如有机玻璃槽,在槽里再用水冲走,如果形状设计的好,可以推广给网友。

如果直接在铝合金面板上加一个电压呢?比如说加正的或者负的,应该是有一种加快腐蚀,一种减缓腐蚀吧?
中学化学都忘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至于空调淋水,肯定制冷效率会高,大的柜机水冷的很多,一般家里空调主要是为了简单和大批量生产,如果加水冷使用成本会上升。如果水收集起来洗澡,管路和储水又是麻烦的事。不过可以肯定,自来水比雨水对铝的腐蚀要小得多。

是不是可以在下面放个槽,循环利用?
虽然水温会高些,但总比没有水强吧?
另外水现在是很贵的,省了电,未必省了钱。

网友:
回复 网友I:
至于空调淋水,肯定制冷效率会高,大的柜机水冷的很多,一般家里空调主要是为了简单和大批量生产,如果加水冷使用成本会上升。如果水收集起来洗澡,管路和储水又是麻烦的事。不过可以肯定,自来水比雨水对铝的腐蚀要小得多。
用风冷的唯一理由是简单.
水冷有可能也简单,也有可能会有点烦,依具体环境而定.
但成本肯定不会高,  大约6升水可以换回一度电.  水费仅1分多.

而“水冷”至少要分两种原理, .
一种是利用水的热容量,流过一升水带走5--10大卡热量.
另一种是利用水的汽化热,汽化一升水可带走500大卡热量.

成本低效率高的冷却方式,就是“汽化水”,在这儿就是“淋水”了,
利用水的汽化热,一台空调每小时耗不了多少升水.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甩出的粗屑危害己经不大了.数量也不多了,也容易处理.   如果一定要讲究,可以再外加网罩.

要求高和麻烦大还有成本高,往往是成正比的.     适可而止,可能 性价比最高.

网友:
因为铝是活动性比较靠前的金属,钾钠钙肯定不能用,镁理论上是可以做铝的保护金属,实际上也不能用。何况镁比铝还贵。其他金属和铝配合,不管电位如何,铝都会先腐蚀。
关于淋水,水的汽化热是指水从100度的水变成100度的蒸汽,汽化热是500多卡。室温下蒸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算。还有一个问题,淋水少了,水是蒸发了,水里杂质全都沉积在散热器上也是不好的。这在北方尤甚。

网友:
回复 网友I:
实践中铝长期被水淋没有觉察有腐蚀.
相反,在某些环境下,正常使用的空调, 仅仅是风冷,拆开的蒸发器上会发现有白色粉未,也就是氧化铝,严重的可以堵塞透风,这时候需要用水冲洗.
······

喷淋,1升水在环境气温下蒸发,带走500大卡热量,也是八九不离十. 认真的可以去搜搜.

淋水不能太少,不能干涸是重要条件.
惜水的可以用水泵回收,成本也不高.耗能也不多.
不想回收的放一倍余量浪费也耗得起.
大方向对了,就有资本不拘小节.
二分水费换六角电费,谁也不会再斤斤计较.

其实自来水换汽油的交换比更大.

网友(2013-09-25):
没啥子影响吧

网友:
烧碱对铝有强烈腐蚀,,不要接触强碱。。

网友:
淋水法可以喷成水雾,现在打农药的喷头很简单,打开一看就明白了,但是腐蚀较快,需要换小铜片,铝在稀硫酸里腐蚀很快,但是浓硫酸却不腐蚀铝,反而使得铝的氧化膜变的更厚.所以运输浓硫酸的罐子可以用铝做.

网友:
厂里面的风冷换热器出力不足就是加水淋的,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