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UCOS中断问题。

楼主(2011-07-16):
假设一个任务在执行过程中,被中断,然后保存现场进入中断后,发现更高优先级任务,这时候,执行更高优先级任务,在执行更高优先级任务时候,被中断的任务处中断状态,那么中断状态时就绪态还是飞就绪态,下次如何调度执行?在被中断的代码中,没有看到被挂起的被中断的任务。 如何恢复运行?
2、2、正常工作时候,高优先级任务到来,会是剥夺低优先级任务的CPU控制权,切换运行高优先级任务,那么被打断的低优先级任务,处在什么状态?因为高优先级任务运行到末尾调用ostimedly函数进行调度高优先级就绪任务接着运行。。但是之前被打断的低优先级本身就是运行状态了,也就是就绪状态,那么如果判断依然有比被打断的低优先级任务高的任务,不是又没有恢复执行?

网友:
被中断的任务,只要你不再中断中人为的去改变它,它保持它原有的状态

楼主:
我是说是不是高优先任务运行玩后,马上恢复被中断的任务运行?

网友:
1楼已做出了回答,OSIntExit()退出中断时,进行调度,哪个优先级高就调度哪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说是不是高优先任务运行玩后,马上恢复被中断的任务运行?

不一定,始终记住UCOS每次发生系统时钟中断后总是运行在所有就绪任务中具有最高优先级的任务,所以你说的高优先级任务运行完后,就会去查找剩下的就绪任务中最高优先级任务,而这个任务不一定是被中断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