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像传输和处理

楼主(2011-07-16):
1、最近导师想用USB做图像传输,我选用的芯片是CY7C68013,属于EZ-USB-FX2系列,我想使用slave fifo模式,可是这种模式最大缓冲为512BX4,而图像数据量一般较大,上几兆了,需要加外部存储器吗,可是加外部存储器就会降低速度,有没有做过的人有经验之谈……
   2、有没有前辈用FPGA做过图像处理,FPGA较之于DSP有没有什么优缺点,FPGA是否能实现一些图像处理的复杂算法?

    菜鸟一只,诚心求教!

网友:
我记得就在这个版块中有很多人讨论过FPGA做数字图像处理的帖子,刚才找没找到你自己再找找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热心的哥们儿!回复【1楼】mogong 小肖

网友:
导师做的让你做?两个我都没实际做过,不过据我了解,动态图像会涉及传输带宽问题。68013最快30MBYTE左右(我试验的,有人做到40多,但是我没实现,计算表明能做到)但是注意最快不意味着一直能达到,假设USB全部带宽都给你用才是最快的可能
FPGA关键是并行处理,如果算法可以好多数据并发,比同等频率DSP快好多

网友:
楼主是不是female?

网友:
http://www.altera.com/products/ip/dsp/image_video_processing/m-alt-vipsuite.html

网友:
看你的速度要求有多高,见过最快跑68013的速度有50MB/S,而且是速度一直维持在45MB/S以上

网友:
如果图像的解析度为640X480则有307200个像素点,采用422方式传输,则有614800个字节,若每秒25帧则每秒钟有7680000字节,所以68013能完成你的传输且不需要压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图像的解析度为640x480则有307200个像素点,采用422方式传输,则有614800个字节,若每秒25帧则每秒钟有7680000字节,所以68013能完成你的传输且不需要压缩

可否讲一下:为何采用4:2:2方式则有614800个字节?还有就是每秒25帧,应该是614800*25,7680000字节又如何来?
想不明白,请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你说的这个速度,68013是工作在什么模式?slave fifo?

楼主:
回复 网友D:

神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要传的图像是1064 X 1064,每个像素8bit。

网友:
还要看你图像的帧速率是多少。1064 X 1064,每个像素8bit。差不多是1Mbyte,如果一帧时间是50ms,差不是20MByte/s,用usb传输,需要你的驱动很好。
   fpga优势在于实时,缺点是设计周期长,dsp是灵活,但不能并行工作,需根据你的设计情况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