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开槽,打造简易电源,内附裸照,欢迎拍砖

楼主(2011-07-16):
本电源非常简单,就是一个LM317的可调电源电路,电位器是多圈精密型,外壳在宝安赛格购买,花了20RMB,其他的东西都是现成的,将就了,后续改进电路,实现真正的数控液显,带过流保护,调节就使用一个带开关的编码器,安装在现在电位器的位置,很简洁吧。

电磨 (原文件名:IMG_20110716_151526.jpg)

变压器 (原文件名:IMG_20110716_151535.jpg)

220V交流输入 (原文件名:IMG_20110716_151551.jpg)

内部图 (原文件名:IMG_20110716_153633.jpg)

工具及面板 (原文件名:IMG_20110716_151441.jpg)

电位器固定处开圆孔 (原文件名:IMG_20110716_151451.jpg)

输出电源接线柱1 (原文件名:IMG_20110716_151459.jpg)

输出电源接线柱2 (原文件名:IMG_20110716_151506.jpg)

内部图 (原文件名:IMG_20110716_155217.jpg)

电源输出接线柱 (原文件名:IMG_20110716_155225.jpg)

完工图 (原文件名:IMG_20110716_161004.jpg)

网友:
沙发,是够简单的

网友:
要是能加个小表头显示下电压就更使用了

网友:
比较关心外壳从哪里搞到的?

网友:
变压器看起来比较小

交流插座的固定比较奇怪,螺丝尖不应该露在外面

浪费了这么大个壳子了,最好不用317,自己设计一个恒压恒流电源(317常规用法最低只能调到1.25V,且没有绕组切换低电压时效率太低,发热很可观),或者至少加上一个过流保护吧?

网友:
建议加个表头显示电压

网友:
买个数显表头加上。。。不会贵多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能加个小表头显示下电压就更使用了

正在赶工,可惜有时候LD要跟我分享我的时间

回复 网友B:

比较关心外壳从哪里搞到的?

在赛格市场买的,去赛格10分钟车程

回复 网友C:
变压器看起来比较小
交流插座的固定比较奇怪,螺丝尖不应该露在外面
浪费了这么大个壳子了,最好不用317,自己设计一个恒压恒流电源(317常规用法最低只能调到1.25v,且没有绕组切换低电压时效率太低,发热很可观),或者至少加上一个过流保护吧?

没办法,简易型的嘛。那个变压器和插座是现成的,将就了,螺丝是露出外面的。这个电源只能算是基本的,后面会改电路,还是以317为主,加扩流管,利用单片机的PWM、ADC实现闭环数控调节,加个液晶显示,使用负压可以实现对317从0V起调,坛里有范例了

网友:
工具比我全,手艺比我好~

网友:
虽然简单但,做起来很难,需要合适的材料,而且是自己有的材料。

网友: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虽然简单但,做起来很难,需要合适的材料,而且是自己有的材料。

外壳加工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期间到楼下附近买了两把挫刀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工具比我全,手艺比我好~

工具不算全,差雕刻机,呵呵

网友:
这种塑料面板挖圆孔最简单的了,用头比较尖的剪刀很容易就旋转出一个标准的圆孔。

网友:
有点浪费。。。。。。。作用也不大。

网友:
做的很好,值得学习啊

网友(2011-08-16):
楼主能不能来个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点浪费。。。。。。。作用也不大。

呵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网友:
想自己DIY一下,哈哈,用LM338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有点浪费。。。。。。。作用也不大。
呵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每次用的时候用万用量一下,

网友:
貌似简单了点。要是带表就还过的去。。。

网友(2012-08-25):
先做简单的,后面还要可以再改嘛,反正壳还有那么多的空间

网友:
好好的外壳给糟蹋了,唉

网友:
这壳多少钱?

网友(2012-09-26):
动手就值得鼓励!有多少同志光动脑子,不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