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不是通过总线送数来控制速度的?

楼主(2011-07-16):
刚看了别人的说明难道电调不是用总线接口来调速的?不是往那个寄存器写什么数据实现调速?

网友:
看是什么电调了,买的航模上的电调就是用PWM舵机信号来控制。如果是自己做的话,那就另当别论。

楼主:
晕,我刚到手30A电调真不好弄

网友:
你的电调直接接普通的PPM或者2.4G接收机就可以用了
商品电调是用PWM来调的,高电平0.5~1.5ms或者0.5~2.5ms取决于你第一次上电的接收机高电平宽度。0.5ms代表不转,1.5或者2.5ms代表最高转速

网友:
商品电调一般是ppm信号控制的,mk之类是iic总线发送对应转速的pwm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