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产复旦卡及芒果MANGO国产IC卡感应距离那么烂?

楼主(2011-07-16):
购买 4~5款感应卡分别有NXP Mifare .国产复旦卡. 芒果国产IC卡..杂牌2款
测试结果 杂牌有一款居然比进口NXP Mifare还好
但是为什么只要标示(国产复旦卡或是芒果MANGO国产IC卡)感应距离始终最烂??

另外就是辨识方式,只要是国产复旦卡或是MANGO国产IC卡使用强光投射你就会看到内部跑线.(乱七八糟)
而且线圈大小比NXP Mifare小很多.

还有,掏宝卖的原装 NXP Mifare 通通是假的,请自己查看扇区0序号有 ...88040046...才是正品

08040062 复旦
08040085 (可能是西门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购买 4~5款感应卡分别有nxp mifare .国产复旦卡. 芒果国产ic卡..杂牌2款
测试结果 杂牌有一款居然比进口nxp mifare还好
但是为什么只要标示(国产复旦卡或是芒果mango国产ic卡)感应距离始终最烂??
另外就是辨识方式,只要是国产复旦卡或是mango国产ic卡使用强光投射你就会看到内部跑线.(乱七八糟)
而且线圈大小比nxp mifare小很多.

感应距离太短并不能说明芯片不好,主要是卡片的封装工艺不行。感应距离主要是线圈感应频率是否能最大限度的匹配到13.35Mhz。

我们公司主要做IC卡一卡通的产品,包括刷卡消费,考勤,门禁,停车场等,绝大部分是用的复旦F08的芯片的卡,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总的来说,飞利浦原装芯片是最稳定的,读卡距离也最远,但价格高。
复旦的卡读卡距离差不多,差距小于 0.5CM。至于芒果MANGO 芯片,大厂封装出来的成品卡距离上到也差不到那里去,但芯片的稳定性还有一定的差距的。

至于你说的 只要是国产复旦卡或是mango国产ic卡使用强光投射你就会看到内部跑线.(乱七八糟)
而且线圈大小比nxp mifare小很多. 这个和用的什么芯片没关系,你买到的可能是哪个小厂封装出来的卡。人工绕线的,一致性太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应距离太短并不能说明芯片不好,主要是卡片的封装工艺不行。感应距离主要是线圈感应频率是否能最大限度的匹配到13.35mhz。
我们公司主要做ic卡一卡通的产品,包括刷卡消费,考勤,门禁,停车场等,绝大部分是用的复旦f08的芯片的卡,稳定性......
掏宝已经买到怕了。10家有10家通通卖假货,而且还标榜进口原装 NXP Mifare 晶片
所以购买时,一定要求要扇区0序号有"880400"才是正品.

另外国产复旦卡或是MANGO国产IC卡如果是掏宝买的,使用强光看线路乱七八糟,
但是如果是国外厂商提供的都不会,所以喔,质量好的出口,质量差的掏宝卖.

网友:
淘宝上买的?呵呵。

我们原来合作的一个制卡的工厂,把MANGO的芯片当成复旦的给我们,因为我们也是长期合做的关系,不是每批货都仔细检查。
过程我就不细说了,最后我们已经销售出去的接近1W张全部追回和剩下的1W张全部退货。

网友:
看来3楼是专业的,LZ是刚入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买的?呵呵。
我们原来合作的一个制卡的工厂,把mango的芯片当成复旦的给我们,因为我们也是长期合做的关系,不是每批货都仔细检查。
过程我就不细说了,最后我们已经销售出去的接近1w张全部追回和剩下的1w张全部退货。

mango与复旦都一样,拆开后都使用国产M1晶片。
mifare晶片小M1晶片1/2左右,出线口也不一样,扇区0序号要有...>88 04 00 <...。
M1可破_解,所以价格便宜。

网友:
线圈做的不好呗

网友:
mango 只是广州达华的品牌,具体用什么芯片封装,可能有复旦微,可能有NXP原装,也可能其他兼容芯片。
此外,芯片相同,但封装厂家不同效果可能也不同。

另外,读卡器差别也很大,我做的普通读卡设备,国产的和原装的具体差别有点大,而有一家的读卡器以及我们给高速公路做的读卡器(呵呵,体积很大)(读我手上的不同品牌的卡)基本上都可能达到8-9cm 差距也很小。

网友:
正宗NXP样品卡 国内能拿到的都是国内深圳一家厂做的。
至于读卡器,nxp原装的也就一般。价格很贵。
在NXP上海办事处用过。不过人家最求的不是读写高度,是兼容性好和性能可靠。

楼主:
原厂 NXP 读头读原厂的mifare卡也才 7.0cm 左右,至于8-9cm你可以问NXP看看.
原厂 NXP 读头读取复旦或mango结果只有 4.0cm左右(这样怎么称可兼容飞利浦S50)?
掏宝买的进口原装菲利蒲红蓝卡..通通是假货,NXP官方报价的晶片费都比卡片高.

购买真的进口原装菲利蒲红蓝卡注意以下
1.强光下看晶片大小是否小于复旦或mango晶片
2.扇区0序号中有"880400"
3.进口原装菲利蒲红蓝卡不会标示"中文"
4.每盒包装都有 NXP 字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1楼说的对,读卡距离确实跟芯片关系不大,用NXP芯片天线没有匹配好距离也上不去。
另外,原厂NXP读头性能没有理由一定好,我们做的读头读淘宝上随便买的各种M1卡距离都能达到6~7cm

楼主:
回复 网友B:

1楼说的对,读卡距离确实跟芯片关系不大,用nxp芯片天线没有匹配好距离也上不去。
另外,原厂nxp读头性能没有理由一定好,我们做的读头读淘宝上随便买的各种m1卡距离都能达到6~7cm
"随便买的各种m1卡距离都能达到6~7cm"真的吗?

如果不能退10倍差价可以吗?
我保证你到掏宝刊登1天冲皇冠....你敢不敢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