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linux下开发窗口程序

楼主(2011-07-16):
比如在Windows下,是可以用C语言调用API(创建窗口类..之类的)来创建窗口程序的
开发出来的窗口程序响应外部事件,用的是MS的消息机制

想问一下
1、在linux下创建窗口程序的原理和windows下是一样的吗?(不要用QT,GTK说事,要说明原理)
2、linux下也是用消息机制响应事件的吗?
3、想深入了解上面两个问题,请推荐本合适的书?

网友:
Windows  窗口集成在内核的

linux 内核没有集成 QT,KDE类似于挂件一样挂在内核上的  KDE之类的跟普通程序没什么两样

网友:
linux  图形部分靠xwindow服务器以S/C架构运行,qt/gtk是服务器端

xwindow是当年unix时代为巨型机加收客户机时开发的,所以要做远程桌面很容易。

网友:
话说现在LINUX的图形界面也发展的很不错了。

俺装的tinycore才10M....DOM启动,不到1分钟就到桌面了。

楼主:
Qt和Gtk不也是调用最底层的函数来实现窗口界面的么?
我就想知道如何用C语言调用Linux的API,来实现一个简单的界面程序??

网友:
linux下的窗口服务要经过很多层才到底层,这也是为什么Unity会出现的原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能要看xwindow相关的书

网友:
linux下窗口程序和windows有本质区别,在linux上GUI是个应用程序,windows是内核级的子系统。
所以linux上GUI程序多了,PC上一般都是X-WINDOW,作为客户端,GTK,QT,FLTK,API级直接调用XLIB也可以

网友(2011-11-10):
用 Wxwidgets 吧,Linux、Windows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