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eae读数据 太费劲了!!!

楼主(2011-07-16):
Saleae读数据 太费劲了!!!

如图所示!!

请问各位大侠 有高招吗???

网友:
有没光标?如果有一对,设置8个时钟宽度

网友:
基本上是免费的,能用就很感激了.

网友:
右上角有分析功能。可以显示值

网友:
没开协议分析吧,比如32位就spi很好分析啊。直接抓软件也不知道该怎么读啊,甚至不知道哪个是时钟

网友:
自己找找吧,你看我这不是很清楚么:

网友:
先确定你的是什么接口协议,比如SPI、I2C、串口等,
在右边有个+的地方选好,然后确定多少为数据,
来个SPI的例子,软件版本为1.1.9

楼主:
非标准 协议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可以将就着用spi的分析器

网友:
非标准协议没法读呀,再好的逻辑分析仪也不知道你自己定的协议,楼主说是不是呀?常用的那些协议seleae都是可以搞定的!

楼主:
还是 自己写一个软件吧!!

网友:
貌似有SDK,可以自己开发一个插件来解码自定义的协议!
http://www.saleae.com/downloads/logic/Logic%20SDK.ex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你 ,我看看 可不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大存储容量的逻辑分析仪的软件来说,波形显示通常需要进行算法优化,才能保证快捷的显示,如果支持用户自己编写外挂插件,还需要考虑到各种协议分析的最佳显示方案,逻辑分析仪的软件在设计上就会变得很复杂。

网友(2011-10-25):
这个完全可以用SPI解码,只是因为没有CS 只要设置一线冒充CS,如果此线=1,就选择CS高有效,然后分别选取SCK升沿,降沿,低位在前,高位在前,看看那个情况数据符合实际。虽然麻烦点,比人工去分析还是快,而且可靠。

网友(2014-08-19):
Saleae的软件还是非常好的,希望楼主好好读使用手册。

网友:
解析出来的协议还可以以文本方式导出。

网友:
下图是SALEAE16 逻辑分析仪界面对I2C协议的解析结果的列表显示。点击列表条目自动定位到波形对应的位置,并缩放到适当大小。

在1.1.19 以及后的新版本软件里面多了解析列表,并且支持解析内容的搜索,不用一屏一屏的对着屏幕看波形了. 易用性比之前版本有较大提升.

新版本的让SALEAE16 逻辑分析仪在以前版本的时序调试和分析的微观功能基础上,可以让我们能更方便分析宏观的数据通讯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