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拆解力德仿西门子PLC,CPU224,发现一个很操蛋的问题。。。

楼主(2011-07-16):
最近买了力德仿西门子S7-200系列的PLC,型号是CPU224,
选力德的原因,是看中他们的PLC可以直接用西门子的软件编程和下载。
我自己一直也在研究做PLC,所以想看看力德的硬件配置。拆开了给大家看看,

力德很坑爹,附送的PLC编程软件光盘有可疑程序,我打开光盘中的文件夹,IE就被强奸了。。。无语啊
这样的行为很操蛋,谁晓得他们会不会借机安个木马啥的,窃取用户的资料呢。。。

力德仿西门子S7-200系列PLC之CPU224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DSC00675.JPG)

主板正面,用的芯片是NXP LPC2138FBD64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DSC00671.JPG)

主板背面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DSC00673.JPG)

IO输入输出板正面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DSC00668.JPG)

IO输入输出板背面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DSC00670.JPG)

电源板,LM2576-5.0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DSC00666.JPG)

将力德提供的光盘放进去,IE就被强奸了,无语啊! (原文件名:力德。。。.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已经上传完毕了。
经过一整天试用,发现一旦在系统块中设置了密码(任意级别),并把系统块下载到PLC里,就再也无法在线监控了。

楼主:
现在开始查它的IO点对应的MCU引脚。
MCU的电源是由电源板的LM2576-5.0接1117转成3.3V提供的,
输入光耦的型号不知道,光耦上面的印字是
“EL
109”
输出用两片2803,每个继电器用了2803的两个脚。

网友:
太子跑到这里发帖了:)

网友:
呵呵,这种软件也耍流氓, 真有意思.....顺便一问, 这种PLC什么价格呀??

网友:
看你这个PLC的PCB连三防涂层都没有,小心使用环境。

网友:
强奸IE是最恶心的行为
这个尼德绝对不是什么好鸟
现在西门子的CPU224也不过1200左右吧?

网友:
买这种国产PLC是需要勇气的

网友:
楼主买回来是专门研究的
这样的PLC决定是小作坊的作品

网友:
我觉得这种PLC不可能完全兼容西门子软件的,USS协议他们山寨出来?
西门子的博大精深,不是几个山寨货可以模仿的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买回来是专门研究的
这样的plc决定是小作坊的作品

正解,我就是想看看他们是怎样仿造的,不得不承认,力德在对西门子的PLC编程软件研究得比较深入透彻,
但是在硬件上为了降低成本,使用的元件很差,看主板上的运行开关就知道了,那是很便宜的质量很差的,
使用的时候,不到万不得已,就别用它来停止PLC运行了,一般用软件点“停止运行”就可以。

程序空间,西门子是16K,而力德的这个只有8K。

力德的PLC高速输入,I0.0和I0.1支持10KHZ,其他4个是1KHZ(由于没有使用6N136之类的高速光耦,
比西门子的低了不少,西门子的是所有高速输入支持单相30KHZ,其中两个支持两相20KHZ)

高速输出比较:西门子的Q0.0和Q0.1支持20KHZ,力德的技术手册上也说支持20KHZ(我没亲自验证)

力德的PLC能够支持所有指令已经很不容易了,拿它的硬件和西门子的软件,你可以随意编程下载运行都没问题
但是由西门子软件自动生成的库程序,仅有部分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这种软件也耍流氓, 真有意思.....顺便一问, 这种plc什么价格呀??

力德的CPU224 598元(继电器输出),西门子的是1150元左右。

最操蛋的就是这种耍流氓的行为,太无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你这个plc的pcb连三防涂层都没有,小心使用环境。

嗯,我买来研究的,不会用到项目上,只是想看看他们怎么做的,然后我也仿制西门子,争取做得比力德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这种plc不可能完全兼容西门子软件的,uss协议他们山寨出来?
西门子的博大精深,不是几个山寨货可以模仿的出的

阿莫曾经说过,假冒的与原装的差距,虽然没有永远这么远,十万八千里肯定有的。

事实证明,差距确实不止十万八千里。

PS:力德的这玩意的质量,比咱论坛上的混沌PLC差多了。。。

网友E:
以国内的环境是做不出100%兼容西门子PLC的,除非完全盗版西门子的PCB和软件
我倒是担心一些比较复杂的梯形图和浮点运算,这种盗版的plc到底能否正确执行
我用正版的西门子的PLC,都经常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国内的环境是做不出100%兼容西门子plc的,除非完全盗版西门子的pcb和软件
我倒是担心一些比较复杂的梯形图和浮点运算,这种盗版的plc到底能否正确执行
我用正版的西门子的plc,都经常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用正版的西门子PLC,做复杂的梯形图和浮点运算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使用正版的西门子PLC已经有10年了。
你要是觉得有问题,可以把你编的程序贴上来看看,一定是你编程的问题。

楼主:
完全盗版西门子的PCB不难,难的是那个芯片是西门子让TI公司定制的,外面根本买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图片已经上传完毕了。
经过一整天试用,发现一旦在系统块中设置了密码(任意级别),并把系统块下载到plc里,就再也无法在线监控了。

西门子自己的在线监控都出问题,经常是监控了一会,就弹出对话框“链接已中断”之类的,这个山寨货我想就更加不在话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图片已经上传完毕了。
经过一整天试用,发现一旦在系统块中设置了密码(任意级别),并把系统块下载到plc里,就再也无法在线监控了。
西门子自己的在线监控都出问题,经常是监控了一会,就弹出对话框“链接已中断”之类的,这个山寨货我想就更加不在话下了

我用的是原装的西门子下载线,600多元一条,在工厂车间里调试,10年来一直没出现问题。
用山寨下载线,USB的和串口PPI的,都会出现你说的这种问题。

网友:
我用的也是德国原装的下载线,USB-PPI

网友G:
会有问题,西门子的原装下载线+正版s7-200,也经常断线。

价格低些可以容忍啊,毕竟是国产。卖一台力德就可以少买一台西门子,此消彼长,到时候肯定跟步进电机,变频器一样,催生出新的国产品牌强者。汇川也是仿三菱,但是慢慢的也没见大家说它质量不好,用心做,迟早修成正果。

网友:
回复 网友F: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有没有关于S7-200的好的书推荐啊,最近搞了个,想学习一下。

网友:
居然是手工焊接的,哎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F: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有没有关于s7-200的好的书推荐啊,最近搞了个,想学习一下。
学S7-200的PLC完全不用买书,去西门子官网下载一个入门指导和数据手册就可以了,入门指导非常详尽的告诉你如何搭建硬件,如何做自己的第一个梯形图程序,你看了不要嫌西门子象唐僧一样啰嗦就是了

网友:
看来力德的软件人员很NB. 将西门子的非公开协议解析出来真不容易.
我觉得最难的力德已经通过了. 楼主说的硬件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2011-08-20):
哈哈。。力德很NX啊。。哈哈

网友:
PLC高端的应该有用FPGA来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居然是手工焊接的,哎

难以想像,又要做牌子又想省钱、这种公司有钱也用不到点子上
如果用贴 片机去贴、多漂亮啊、比手工焊的,又能增加稳定性。。。
看到那焊得歪歪斜斜,哥无语了。。。

网友(2011-11-19):
回复 网友F:
现在开始查它的io点对应的mcu引脚。
mcu的电源是由电源板的lm2576-5.0接1117转成3.3v提供的,
输入光耦的型号不知道,光耦上面的印字是
“el
109”
输出用两片2803,每个继电器用了2803的两个脚。

http://www.everlight.com/datasheets/EL354.pdf
光藕是亿光的

楼主(2012-02-20):
回复 网友J:

啥叫失实?

用他们提供的光盘安装,结果IE标题就真的出现了那一行字:“感谢关注力德PLC”。

截图不是假的。阿莫不信的话,我可以提供那张光盘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K:
楼主买回来是专门研究的
这样的plc决定是小作坊的作品
正解,我就是想看看他们是怎样仿造的,不得不承认,力德在对西门子的plc编程软件研究得比较深入透彻,
但是在硬件上为了降低成本,使用的元件很差,看主板上的运行开关就知道了,那是很便宜的质量很差的,
使用的时候,不到万不得已,就别用它来停止plc运行了,一般用软件点“停止运行”就可以。
程序空间,西门子是16k,而力德的这个只有8k。
力德的plc高速输入,i0.0和i0.1支持10khz,其他4个是1khz(由于没有使用6n136之类的高速光耦,
比西门子的低了不少,西门子的是所有高速输入支持单相30khz,其中两个支持两相20khz)
高速输出比较:西......

我刚才拆了一个力德的PLC,晶体管输出的。我确实没有看到6N136这样的光耦,他们用的是6N137.我查了下是10Mbit/s的。输出的是IRF9540。

网友:
仿制西门子应该是亿维的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这种plc不可能完全兼容西门子软件的,uss协议他们山寨出来?
西门子的博大精深,不是几个山寨货可以模仿的出的

USS不用山寨的。西门子给你做好了。

网友:
力德的却是会修改IE,这个是真实的。

网友(2012-04-11):
这种厂商真很操蛋,坚决不用!

网友(2013-04-05):
幸好我没有买力德的PLC,直接买了一个西门子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国内的环境是做不出100%兼容西门子PLC的,除非完全盗版西门子的PCB和软件
我倒是担心一些比较复杂的梯形 ...

西门子全兼容早就有了,合信,亿维都有,别质疑,因为这其中一家当时我就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网友:
高手搞的。

网友:
是很蛋疼。

网友:
花500元钱可以破解应该,我把力德新版的链接JTAG没读出 他们新版的用LPC2148

网友(2014-04-26):
仿PLC,西门子 三菱  +QQ390126173

网友:
仿PLC 西门子 三菱  QQ390126173   技术合作。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网友(2014-09-21):
以前觉得PLC高大上,特别神秘,楼主拆解看看,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会有问题,西门子的原装下载线+正版s7-200,也经常断线。

价格低些可以容忍啊,毕竟是国产。卖一台力德就可 ...

希望是这样

网友:
山寨的境界无人能及

网友(2015-09-12):
看到画板走线的网格铺GND就知道是用新来着(或者根本没有经验的画板人之人),有恐密集症。。。。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