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G信号能否绕过金属圈?

楼主(2011-07-16):
如图所示,铝合金外壳的尺寸是 6CM×4.5CM,厚度是1.5mm

上下贯通,用塑胶盖

中间放置PCB,PCB上有小型的2.4G模块(使用PCB天线的那种)

这样的情况下,2.4G的信号能否会受到铝合金外壳的阻挡,或者说,信号衰减有多大呢?

网友:
没问题,看现在手机的金属外壳

网友:
2.4G的波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问题,看现在手机的金属外壳

一般金属外壳的手机,好像都是把外壳当作天线了。比如苹果、魅族之类的。

回复 网友B:
2.4g的波长。。

上下有这么大的窟窿,信号不知道能钻出去多少?

如果根据波长来说,那我在金属侧边开一些小孔,理论上应该有效吧?

网友:
开小孔没用,算下波长就知道了.
上下塑料壳随便出去,不要担心.---假设上下都出不去,你侧向小孔更没戏了.波长10cm呢

没有谁把外壳做天线的,你拆一个IPAD就知道了,在背后logo处开孔的

网友:
没问题的,上下那么多空间,足够了,我用zigbee通信,通信盒丢在大铁皮柜子里,当然密封不是很严,通信就影响不大。

网友:
水平信号会有影响,垂直信号(与PCB板垂直)不会有影响. PCB天线放PCB中央,避开金属外圈

楼主:
谢谢各位,我去试试

也考虑自己开塑胶模具了,一步到位

网友:
这个没问题,不过就是有方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