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新的Philips 5.1音箱

楼主(2011-07-16):
从淘宝商城上买了一款MMS460音箱(读大学时就看上这款音响了,现在已停产),以前没用过5.1音响,总感觉白噪声比较大,1米远都能听见(声音关完都有,且大小固定,不随音量调节变化),商家保证7天无条件退货,但这么大一件,要原样装回去比较麻烦,而且最近也比较忙。还好自己是搞硬件,网上找不到图纸,抄板有太麻烦了,手里没示波器,先自己拆开来看看。

先上个全家福 (原文件名:01.JPG)

低音炮有点怕羞 (原文件名:02.JPG)

电源也不能少 (原文件名:03.JPG)

拆开很容易,后面四个螺丝一取,就可拆开了 (原文件名:04.JPG)

低音喇叭 (原文件名:05.JPG)

5.1声道功放电路 (原文件名:06.JPG)

AC-DC,电容后面有片7812,工作的时候相当烫手 (原文件名:07.JPG)

一共用了两片TDA8947J(四通道发大器)构成5.1系统 (原文件名:08.JPG)

能看到两片TL074 (原文件名:09.JPG)

里面藏着三片TDA1524(声音控制器) (原文件名:11.JPG)

这是网上找的图片,自己的舍不得拆 (原文件名:13.jpg)

又拆了个漫步者2.1的R201T北美版,来做对比

又见小强(原文件名:A03.JPG)

一片RC4558P和三片UTC2030(原文件名:A05.JPG)

网友:
这个。。。是Philips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philips的?

同问???

网友:
看起来好一般啊~!

网友:
看制做工藝,一般!

楼主:
要对比才知道,没拆过其他音响,不清楚

网友:
噪声会不会来自电源?

网友:
做工有点差呵,象是山寨

网友:
白噪声一般很难去掉,因为这个是热噪声。是器件产生的。多数是数字电位器之类。或者不好的运放产生。后面的功放也会有点。

网友:
运放的增益太大也会有。你试试把运放的增益将下来。 还有音箱的灵敏度大也会把噪音体现出来。这个是设备的素质问题。你的这套素质不好,估计改善空间不大。

楼主:
图片传不上来怎么回事?

网友(2011-08-17):
音质怎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差了,我拆了一个松下5.1声道,那才电漂亮,可惜的是没找到上一级。

网友(2011-10-14):
我的漫步者2.1卫星箱用的UTC2030,重低音用的TDA2030,这成本控制的真好啊,后来左声道卫星箱出现50Hz交流声,无奈之下,用两片正品TDA2030换之,现在用的还好。

网友:
都不是什么好货色。

网友:
中山市力泰代工的,,,我同学在那边画板~~~~~~~~~

网友(2015-01-20):
一般化吧!

网友:
怎么看着没有高大上的感觉 另外请教 一般2声道 怎么分成5.1的 有芯片吗?

网友:
估计不到一千,这个价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philips的很多小家电都是代工的

网友:
什么看什么像山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