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成熟的无感直流无刷电机专用驱动芯片?

楼主(2011-07-16):
有没有什么成熟的简单的无感直流无刷电机专用驱动芯片?能不能推荐下?

网友:
IR2130,我们很多是利用这个芯片的

网友(2011-08-18):
回复 网友A:

MC33035不错  可以和MC33039配合使用时先速率闭环

网友(2011-11-09):
问的是无感检测的,MC33035是需要霍尔传感器检测的啊。

网友:
IR2103单体的驱动。23016,6路的耐压600V

网友(2012-02-27):
无感的话就是检测反电动势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