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cpld的好坏?

楼主(2011-07-17):
能正常下程序进去的cpld是不是就能判断一定是好的?
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判断cpld好坏吗?
拆下来换实在太麻烦了。

网友:
程序下进去了,都适配完成,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那个 得看你说的 好 ,是指什么方面

能正常下载并不代表能芯片能正常工作

像下载正常、焊接良好,芯片就是死活不能正常工作的板,拆过不少了

下载程序正常,补焊N次都不能正常工作。更换一片新的芯片就OK, 这种情况只能怀疑芯片损坏

网友:
能正常下载程序,个别引脚内部电路损坏

网友:
这个很难判断,jtag能下载,cpld内部没错误,但很容易管教坏了。这个jtag好像判断不出来

网友:
看来你们遇到的还算好了,我的坏了就直接地短路了!没搞头了!

网友:
基本同意2楼3楼的观点。大部分CPLD都是使用中电过应力导致的失效,这种失效模式,一般只是个别管脚损坏,可能表现为输出驱动能力不足、无输入输出功能;损伤严重的CPLD会发热发烫,再严重就会出现个别管脚甚至电源的对地短路、开路。

想简单的判定CPLD是否损坏其实还是有些困难的,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让怀疑失效的管脚作为输出,输出一个方波,使用示波器测试。如果上升下降沿都在几个ns,电平幅度正常,就可以判定这个管脚的输入、输出电路都没有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