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跟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地线的连接困扰。

楼主(2011-07-17):
我比较推荐单点接地,但芯片工程师却建议我取消0欧电阻,直接大面积覆盖覆铜,考虑到单片机部分的小电流而步进电机驱动芯片THB7128周围的大电流,我觉得他的说法欠妥,所以发上来讨论下。

网友:
我做的电路里分开的  MCU上用了AD不分不行

网友:
数字地跟模拟地分开较好!

网友:
我用的是THB6064AH,单片机和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之间是光耦隔开的,就是说两者没有任何电气连接,而且单片机和步进电机驱动这边电源单独供电

网友:
不同的芯片,内部处理不一样,对地线的要求也不一样。想用一招通杀全部电路,会死得很惨的

或者想想,是你更熟悉芯片的特性,还是芯片的应用支持人员更熟悉……

其实加个0欧电阻并不会影响什么,问题是你的PCB设计中,对地回路是如何处理的

貌似是用来驱动加长的86电机吧。在产品应用中,选择7128来搭配86电机,并不明智。如果是个人DIY玩玩,没关系。

就你目前出现的问题,你的设计习惯,对PCB设计的认识,选择THB6064AH的驱动方案成功率会更高

以上所说,纯属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
单片机和驱动芯片应该隔离。

网友:
没研究~只知道~驱动部分地回流路径不能过MCU~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可以加我Q聊吗:849457330

楼主:
由于经过一番测试,现在电机貌似运行平稳,因为第一次做商用的东西,所以万事都很小心谨慎。感谢“rifjft  吝啬 ”多次对我的提问进行回答和提出建议,我不敢轻易去肯定或否定些什么,因为经过简单的测试证明我的方案是可行的。下面就我的测试情况及电机及驱动选择问题做个简单介绍,如哪里有不合理的地方,请大家不吝指教。
    86系列步进电机体积大,电流大,扭矩也相对较大,下面是荣世电器的86BYGH系列步进电机的规格图http://www.longs-motor.com.cn/ProductsView.asp?id=185&pid=80,

从图中也可以验证上面的说法,所以一般86系列的驱动器输出电流一般都有5A到8A这样的。而86BYGH9820步进电机是2A的,经串联接法后,1.7A的电流将有原本2A电流的扭矩,非常适合低速的应用场合,如果用网上卖的两三百的驱动器来驱动的话,实在浪费。
    关于驱动芯片的选择,由于成本的问题,如果用4A的THB6064AH去驱动仅需1.7A电流的电机,我觉得是浪费了。其实,做设计的人应该都会知道合适的,才算是最好的这个原则。所以我觉得THB7128较合适。
    去加工厂调试了几天,目前的感觉是,由于是低速运行,12V交流整流后给驱动芯片供电,带负载运行时,芯片微温,电机运行平稳,无明显噪音。只是有个缺点,就是不转动时电机有明显噪音,若加大电压到24V,噪音加大。
    由于现在正着手整理最后的资料,如果要修改的话,需要跟老板商量下。
    因为“rifjft  吝啬 ”多次建议我换驱动芯片,我觉得理论上是不会出现问题的,只不过如果长久使用会出现什么问题,这就要靠经验来说明了,所以希望大家提提意见,究竟要不要换驱动芯片?

网友:
mark下,现在讨论的问题跟接地还有关吗?

楼主:
都可以,大家可以就接地问题发表意见,也可以回答究竟要不要换芯片这个问题。

网友:
PCB肯定是改了吧。 0欧的电阻影响不影响还在于PCB设计,就是电流回路的处理。 如果用的是电感,肯定不行

 低速工作、12V的交流整流,市电的峰值下,也是在16V左右

 速度越快、负载越重、不断重复启动或正反转应用中,区别是很明显的。毕竟是感性负载,不能以纯阻性负载去考虑

 如果驱动的是57电机,注意好设计,3A电流也没问题。

 功能的实现只是最基本的,做产品,还考虑其它因素。还是那句话,个人不建议7128的驱动方案用于86电机的驱动

 有时间多测试一下比较好。别人的建议仅供参考。方案是你做的,工资是你领的,有问题还是要你自己折腾

楼主:
恩,谢谢“rifjft 吝啬”给予了我这么多好的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