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管脚镀金的SARONIX的100M有源晶振,外壳是接地还是接电源?

楼主(2011-07-17):
测试了一下,外壳是跟电源连接的,额,有缘晶振不是一般都接地吗?EPM7128SLC84-15的最大输入频率为多大?100M没问题吧,看手册上应该没问题啊...

楼主:
//water led
module water_led(clk,rst_n,led_out);
        input clk;//clock
        input rst_n;
        output [3:0] led_out;//water led output
        reg [3:0] led_tag = 1'b1;//status tag
        reg [2:0] counter = 1'b0;//counter
        //division clock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_n) begin
            counter <= 0;
            led_tag <= 1'b1;
          end
          else
                counter <= counter + 1'b1;
                if(counter == 3'd5/*0_000_000*/) begin
                        led_tag[3:0] = led_tag[3:0]<<1'b1;
                        if(led_tag[3:0] == 1'b0)
                                led_tag[3:0] <= 1'b1;
                        counter <= 1'b0;
                end
        end
        //assignment voluation
        assign led_out[3:0] = led_tag[3:0];
endmodule
这段小程序改改后,编译不过去
//water led
module water_led(clk,rst_n,led_out);
        input clk;//clock
        input rst_n;
        output [3:0] led_out;//water led output
        reg [3:0] led_tag = 1'b1;//status tag
        reg [2:0] counter = 1'b0;//counter
        //division clock
        always        @(posedge clk,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ounter <= 0;
            led_tag <= 1'b1;
          end
          else
                counter <= counter + 1'b1;
                if(counter == 3'd5/*0_000_000*/) begin
                        led_tag[3:0] = led_tag[3:0]<<1'b1;
                        if(led_tag[3:0] == 1'b0)
                                led_tag[3:0] <= 1'b1;
                        counter <= 1'b0;
                end
        end
        //assignment voluation
        assign led_out[3:0] = led_tag[3:0];
endmodule
提示:
Error (10200): Verilog HDL Conditional Statement error at water_led.v(17): cannot match operand(s) in the condition to the corresponding edges in the enclosing event control of the always construct
为啥子呢?

楼主:
100M的频率对于epm7128SL-15来说,有点高,反应不过来,换个40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