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手轮

楼主(2011-07-17):
做了一个MACH3手轮

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常用的功能键要安排哪些才比较合理???

现在功能键是这样安排的:
"开始运行" "暂停运行" "重新开始" "返回原点"
"X 轴清零" "Y 轴清零" "Z 轴清零" "A 轴清零"
"全轴清零" "限位解除" "机械坐标" "自动对刀"
"给进速 +" "给进速 -" "打开水冷" "关闭水冷"

网友:
不错!!是触摸屏??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来提下:常用的功能键,加上,返回程序开头(就是G代码开头)。G代码文档(就是在MACH里运行G时会有存档的)

这个手轮做的不错,多少RMB?

网友:
Taobao上最便宜手轮150,这个东东造价多少?

楼主:
谢谢指导

返回程序开头,这个我有加 就是"重新开始"这个

G代码文档是指什么呢??

网友:
加个急停的机械开关!
有线还是无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急停有加,在手柄的右下角,那个小红点

是有线的!用串口做数据传送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右下角不好按吧,装在左手大拇指位置如何?
急停最好接专用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

这个有考虑过装在您所指位置,但这个怕被不小心碰到,而误按,所以最后就改到现这个位置了,
不过有空时,我还是要试试,您所说的位置

急停键还是用串口数据格式,所以无法用专用线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串口9条线都用完了?我想急停键的专用线从那里直接接到控制箱,不会干扰吧?
或着只要按住急停,手柄就用最高的优先权不停的发送数据。

网友:
我觉得“开始加工”和“结束加工”最好不要做在触摸屏上,按起来好不方便呀,搞个独立的按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