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胡胡叔叔再帮忙看看行我就付钱。

楼主(2011-07-17):
我买的是动力套餐店家给推荐的,朗宇2208 KV2600,5043桨,20a电调,一共128块钱。电池花牌1300ma/h 20c。80块钱,舵机9克的

网友:
不行。
2208的小了,推你那个机机。
最好2212 KV2350的。

桨是什么桨?我说了那种所谓的新西达红桨是不行的,根本上不了高转速,一加油门就破桨。

电调也是大事,我看了下他好像电调收了你50元钱,那这个价钱明说就是骗你的。新西达30A只要40元,中特威和好盈90元左右。

建议上朗宇2212+中特威或者好盈。

网上有朗宇2212+中特威30A只要150元。
比你的那个新西达电调不知道好多少倍。

建议买T2电池,我用着不错。新手炸烂飞丢也不心疼。

网友:
我在这家买的时候多: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227861785

配这个桨应该也可以,看你的机机位置是否能装下7寸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686926665&

这种装备以后改战斗机正好!

楼主:
谢谢你大胡子叔叔,我让他把买了两套电机两套浆那飞机没在我手里电调没有牌子的型号是ZTW20A店家说是绝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去掉所有标点就好了。。。

网友:
没标点啊

楼主:
呵呵我买了两套动力套装一个是kv2600搭配5043浆 另外是kv1400搭配7060浆电调卖家没提供品牌只有型号是ZTW20A

网友:
电机电调都有点小,对以后升级不利。
ZTW20A应该就是中特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胡子叔叔,我用新西达的2212  kv1000的行吗?你的kv值选那么高的为啥啊?这个电机起飞时电流有多大啊?

网友:
....没玩这个,一头雾水....就看出来胡子兄弟热心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玩这个,一头雾水....就看出来胡子兄弟热心

尤其对疑似女性更加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