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忘高手指点设计一个宽电压输入的降压稳压电路

楼主(2011-07-17):
大三学生,做一个小项目,宽电压输入继电器控制板。要求只有10—70V一路输入,具体输入电压视客户应用而定,因此我们要做到宽电压输入,同时给功率驱动部分和数字电路控制部分供电。现在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这么宽的电压范围,要稳压到5v,不知从何下手啊!而且功率驱动部分和数字电路部分应该有隔离,找不到合适的DC-DC模块,之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希望高手能够帮助!指点迷津。。。万分感激!

楼主:
补充:对体积有要求,不能过大,3*4cm2以内。。。谢谢

网友:
国半 BUCK 降压转换器 (降压)   按最大输入电压排序

PS:错字

网友:
体积很小,这么大范围,还要隔离,可以考虑用AC—DC常用的那些芯片,再加上PFC来实现。

网友:
量大的话,直接找个做电源的,定做

网友:
量小也可以定制,顶多1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