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机驱动

楼主(2011-07-17):
用51怎么对电机调速?电路图和源程序

网友:
你可以用单片机驱动继电器来进行调速的,不知道你要对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程序怎么写?

网友:
就用二楼所说的那个芯片,没有驱动程序,你看芯片资料就可以看出来,只需要控制四个输入位值就可以控制输出了,非常简单,但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在输入与单片机之间加个光耦,防止电流击穿芯片,如果用avr的话,一定要加。

网友:
l9110.pdf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网友:
调速 你可以运放方波占空比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