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AD9857做个信号源,应该选择什么样的FPGA

楼主(2011-07-17):
要用AD9857做个信号源,用FPGA向AD9857发送I,Q数据,应该选用什么FPGA,Altreal和Xilinx各推荐一个。
刚开始学FPGA,不知道两中FPGA学哪种好。
谢谢指导

网友:
牌子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用xilinx什么系列的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应该用xilinx什么系列的合适?

需求是什么,引脚数?代码规模?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