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锂电池的电压真是纠结,为5V,3.3V系统供电,怎么搞才合适呢??

楼主(2011-07-17):
近日搞了几节18650,这东东在单片机系统中用起来真纠结,4.2V-3.0V 唉,还是要升压??
或者2节串联后上7805??LM1117????
唉,咋不是5V直供多好,又是升压又是降压,多浪费啊

网友:
PT1301升压,HT7133降压

网友:
锂电可不能用到3V,一般3.6就可以了。这样3.3V供电可以用LDO

5V那里唯一可做的就是升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看自己的手机没电时电池电压是多少伏?不懂别乱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见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看看自己的手机没电时电池电压是多少伏?不懂别乱说!

其实3.3V以下没有多少电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简单是用2节串联 LM1117

网友:
看实际放电电流,18650用500mA来放电,初始放电电压都是3.68V,到3.0V左右基本才算完。

网友:
如果是低温环境,电压还会再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看看自己的手机没电时电池电压是多少伏?不懂别乱说!

99%的手机3.6V就视为无电,正规的手机哦。

网友:
锂离子和铁锂电压不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最简单是用2节串联 lm1117

请教1下,如果串联,随便2个电池都可以串联吗??会不会1个先挂了??
还有能并联吗?
比如2个并联,2个串联,共4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看看自己的手机没电时电池电压是多少伏?不懂别乱说!

KAO,我是不懂。希望你能说出个所以然??!!

正规手机,没有哪个的电压会低于3.6V还显示有电。除非你的是山寨机。
就是手机有电,正规保护板也会关断电池输出。

我对你无语了。

楼主:
楼上专业人士啊,电池厂的??

楼主:
xld007 童鞋
不要忙着和胡子叔叔讲话嘛,先回答1下我11楼的问题嘛

网友:
正规保护板一般是2.7到2.8V关断,放电曲线见上表。

网友:
不是说锂电池过放电会坏嘛?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最简单是用2节串联 lm1117
请教1下,如果串联,随便2个电池都可以串联吗??会不会1个先挂了??
还有能并联吗?
比如2个并联,2个串联,共4个

如果你自己玩玩,随便搞几个电池串并都行,如果要做产品的话,电池必须配对(内阻、容量、电压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18650只是个尺寸,有不同材料的,你那是磷酸铁锂电池,容量低,安全系数高一些。手机的多是锂离子电池,充满4.2V,放电到3.6V,已经放掉90%以上的电量。

网友:
笔记本的18650,三洋的容量都做到2900mah了

网友:
3.6V貌似是正规电压来的 对锂电池来说 ,比较常用的锂电池保护芯片DW01 富精出的 欠压保护 好像都2.8V左右  查看了下  好像更加高点 是3V左右

网友:
建议升压至5V

网友:
还是看放电电流,电流不大的话常温下基本是3.5V、3.6V左右,但超过0.5C大电流和低温环境,电池电压都会较低的。做产品必须要考虑这些因素。

网友:
这个。。。。锂离子电池充电终止电压有两个类型的,4.2V 和 4.4V 的,对应着 3.6V 和 3.7V电池。

不同技术制造出来的电池,放电拐点的电压也不同。最好是根据需求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实际放电电流,18650用500ma来放电,初始放电电压都是3.68v,到3.0v左右基本才算完。

单节电芯容量多大?500mA是不是太大了点?
(比如如果1000mAh的电芯,500mA相当于0.5C了,这离毁坏性用法不远了……)
(当然要是5000mAh容量另说~)

网友:
回复 网友F:

晕倒!1C放电是电芯的基本要求!

网友:
玩手电的,测电量一般是放电到2750mV

网友:
回复 网友E:
xld007 童鞋
不要忙着和胡子叔叔讲话嘛,先回答1下我11楼的问题嘛

小羊仔,你的方式是正确的。

串接的话没什么讲究的,使用电流不是超限的话,正常情况不会出现一个先挂的。

并联的话,电池电压挑一下,最好相近一点,要不会有明显的火花,不过过会两节电池的电压就平了。

市场上的18650锂电可以放至2.7~2.8V,当然你可以设高一点。不至于电池放至下限时,长时间不充电,导致真的放死。

网友:
有适应2.3v-5.5v电源供电的单片机。

网友:
升降压必须的哟,也不贵的。

网友:
并联无讲究 串联要配对。

网友:
13楼,你不要装懂了,拿个铁锂电池的放曲线来充数有什么用?

网友:
所有楼上说的这个电压那个电压,都实测过吗?你们所说的电压是在线测的,还是离线?比如说,有说电池放电到电压3V时电池就没电了,这个3V你是在电池仍然带负载时测的,还是关断负载测的?

我问此问题的原因很简单,本人手机NOKIA 5230,有次没事,在手机待机的情况下,直接量了手机电池电压,量出电压是2.8几伏,而此时手机电量指示是满格(还能用一天多),关机拆电池量3.9伏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G:
所有楼上说的这个电压那个电压,都实测过吗?你们所说的电压是在线测的,还是离线?比如说,有说电池放电到电压3v时电池就没电了,这个3v你是在电池仍然带负载时测的,还是关断负载测的?
我问此问题的原因很简单,本人手机nokia 5230,有次没事,在手机待机的情况下,直接量了手机电池电压,量出电压是2.8几伏,而此时手机电量指示是满格(还能用一天多),关机拆电池量3.9伏以上。

你的万用表有问题,要不就是测的时候没接触好。
手机一般3.6保护,3.3的时候必然保护。

网友:
小羊仔用7805的话电流也不会大,现在18650也都是功率型的,1A也不会有事的。
小羊仔最好公布一下品牌与容量,有针对一些才好,也不大家也白争了。

大胡子量到的3V可能是没有负载时的虚电,一般虚电压至3V,基本没电了。一般判断时是带一定负载测的。
不同材质的电池,虚电压有差异。

网友:
电池不可以随便并联的,其实最好不好并联使用
充放电的时候很难均衡,影响寿命和容量

网友:
回复 网友H:
电池不可以随便并联的,其实最好不好并联使用
充放电的时候很难均衡,影响寿命和容量

错了,你说的是串联。

回复 网友I:
大胡子量到的3v可能是没有负载时的虚电,一般虚电压至3v,基本没电了。一般判断时是带一定负载测的。
不同材质的电池,虚电压有差异。

不我是量的3V啊。。。

楼主:
到底是串联不合适还是并联不合适???
18650是论坛二手区收的,不明型号,是锂离子的,号称有4000MA,汗
我准备用在FM收音机上啦,电流顶天就算400MA都不得了了

网友:
上面各位大侠讨论的,有没有包含电池坏的情况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到底是串联不合适还是并联不合适???
18650是论坛二手区收的,不明型号,是锂离子的,号称有4000ma,汗
我准备用在fm收音机上啦,电流顶天就算400ma都不得了了

串联不行,要平衡充,
并联的话只要是同类电池都可以并。
用个收音机,就不要讲究的,随便用行了。
一般来说,电池还没坏,你的收音机都不想玩了。

网友:
这是非铁锂电池的放电曲线, 从网上找的. 放电截止电压基本是锂电池保护板的工作

网友:
很简单
单节充电,随便用个实验室电源恒压限流就可以. 高级一点就用充电芯片.
串联放电使用.
反正你是自己diy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胡子叔,给您讲个亲身经历的实例

无线抄表终端,因为国内电池单颗的容量和电压平台达不到要求,某试验机用了4颗并联,结果就是引发了一次很恐怖的电池爆炸
还好是试验机,还好是室外,还好设备背后对着煤气管是衬有钢板的,还好工人刚刚路过那个终端

对于低内阻类电池,串并都不行
串的,在线后会出问题
并的,内阻少许产生差异,就会进入恶性循环,急剧恶化

所以目前锂电,不管锂离子、锂铁、锂聚合物,不管串联并联,都是要平衡的
ls说串联没事的,建议拆个笔记本电池看看,厂家不会笨到平白无故增加成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实际放电电流,18650用500ma来放电,初始放电电压都是3.68v,到3.0v左右基本才算完。
莫瞎扯,这是磷酸铁锂电池的电压范围。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A:
大胡子叔,给您讲个亲身经历的实例
无线抄表终端,因为国内电池单颗的容量和电压平台达不到要求,某试验机用了4颗并联,结果就是引发了一次很恐怖的电池爆炸
还好是试验机,还好是室外,还好设备背后对着煤气管是衬有钢板的,还好工人刚刚路过那个终端
对于低内阻类电池,串并都不行
串的,在线后会出问题
并的,内阻少许产生差异,就会进入恶性循环,急剧恶化
所以目前锂电,不管锂离子、锂铁、锂聚合物,不管串联并联,都是要平衡的
ls说串联没事的,建议拆个笔记本电池看看,厂家不会笨到平白无故增加成本的

既然你说了笔记本电池,你应该知道,每组笔记本电池都是直接并在一起的,一般是两并三串。对并联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但对串联采取了分节保护的办法。当然还有三并三串的。

另外,你的爆炸例子始终没有说具体原因而归为并联是不确切的。
从现象看,你这爆炸的例子不是因为短路就是因为电池接反。

网友:
回复 网友K:
这个。。。。锂离子电池充电终止电压有两个类型的,4.2v 和 4.4v 的,对应着 3.6v 和 3.7v电池。
不同技术制造出来的电池,放电拐点的电压也不同。最好是根据需求选择。
最高限制电压和标称工作电压没有关系,4.2的电池有标3.7有的标3.6。并且另一种不是4.4是4.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G:
所有楼上说的这个电压那个电压,都实测过吗?你们所说的电压是在线测的,还是离线?比如说,有说电池放电到电压3v时电池就没电了,这个3v你是在电池仍然带负载时测的,还是关断负载测的?
我问此问题的原因很简单,本人手机nokia 5230,有次没事,在手机待机的情况下,直接量了手机电池电压,量出电压是2.8几伏,而此时手机电量指示是满格(还能用一天多),关机拆电池量3.9伏以上。
你的万用表有问题,要不就是测的时候没接触好。
手机一般3.6保护,3.3的时候必然保护。

大胡子,莫要乱下结论。明天拍照上传PP你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笔记本电池的并串具体是否都监控了建议您这样试一下:

找一台用6cells或以上电池的think,断开AC,开着pm看电池组的电压

如果是两并的,你会发现电池电压下的很快,到50%左右却会突然有一个阶越
也就是说两组是分开放电的
当然如果您有兴趣,可以在看一下充电过程,一样的情况

至于那个爆炸,系统是稳定跑了3个月之后才爆炸的
至于到底是不是并联引起的,我想说的是
另外还有N台试验机在外面(N远大于千),甚至在同一个厂里,但至今没有任何一台重复过以上情况,只有电池因为没达到设计标准提前没电的(违规操作,并联电池的只有那一台)

网友:
不要拿保护板动作电压说事,车子装了个安全气囊就能当碰碰车玩么?大胡子说的是最靠谱的,其他人不信就去做个放电测试贴个曲线看看就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A:
笔记本电池的并串具体是否都监控了建议您这样试一下:
找一台用6cells或以上电池的think,断开ac,开着pm看电池组的电压
如果是两并的,你会发现电池电压下的很快,到50%左右却会突然有一个阶越
也就是说两组是分开放电的
当然如果您有兴趣,可以在看一下充电过程,一样的情况
至于那个爆炸,系统是稳定跑了3个月之后才爆炸的
至于到底是不是并联引起的,我想说的是
另外还有n台试验机在外面(n远大于千),甚至在同一个厂里,但至今没有任何一台重复过以上情况,只有电池因为没达到设计标准提前没电的(违规操作,并联电池的只有那一台)

这故障不知道能否复现?

回复 网友G:
大胡子,莫要乱下结论。明天拍照上传PP你看。
是不是被手机的射频干扰了?

网友:
lz遇到的麻烦,在我上一个项目里已经遇到过了
不过我的是3.3v和3.5v,并且要把锂离子电池的安全电量几乎抽尽

能给lz的建议很简单,
如果对待机时间有要求,需求容量大于一节电池,那就保护后串联,然后统统降压用
如果只用一节电池,那就升降压供3.3v,升压供5v(如果输出功率要求不高,3.3v可以勉强用降压,不过不推荐LDO,想把电量用全,一定会跌过3.5)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A:
大胡子叔,给您讲个亲身经历的实例
无线抄表终端,因为国内电池单颗的容量和电压平台达不到要求,某试验机用了4颗并联,结果就是引发了一次很恐怖的电池爆炸
还好是试验机,还好是室外,还好设备背后对着煤气管是衬有钢板的,还好工人刚刚路过那个终端
对于低内阻类电池,串并都不行
串的,在线后会出问题
并的,内阻少许产生差异,就会进入恶性循环,急剧恶化
所以目前锂电,不管锂离子、锂铁、锂聚合物,不管串联并联,都是要平衡的
ls说串联没事的,建议拆个笔记本电池看看,厂家不会笨到平白无故增加成本的
充电内阻和放电内阻不是一码事。两电池相互对充你认为会有多大的电流?可以自己拿个满电的电池充完全没电的看看。市场上到处都是垃圾充电器恒压给锂电池充电也没见几个充爆的何况两电池互充电压差越来越小电流也在减小,能爆炸就见鬼了!移动电源并联的电池包多了去了,哪个爆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带着尸体和情况描述询问过电池厂(南x电池长,国内很靠谱的了)

被告知万万不可再这样,这是其已经试验过的,没出危险实在是我们运气好

修改原因:错别字:南x电池长——南x电池厂

网友:
楼主的问题还不简单,一路升压到5V一路LDO到3.3。你们认为当电源部分故障后单节电池的危害大还是串联电池直通负载的危害大?

网友:
回复 网友L:

电流真是越来越小吗??
你试过吗??
你知道这些被释放的能量去哪儿了吗??
这些能量又会导致什么??
这又是不是一个稳态过程呢??

真的非常希望你能去亲身试验一下,不过为了你的安全,就不说“请你去亲身试验一下”了
注:如果你硬要试,给你个友情提示,电池厂的实验室一般都是一楼,带弹簧大门的,所有放电池的平面底下都是带轮子的,一旦出了异常,整个桌子会在第一时间被推出去,注意是异常,还没到危险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A:
带着尸体和情况描述询问过电池厂(南x电池长,国内很靠谱的了)
被告知万万不可再这样,这是其已经试验过的,没出危险实在是我们运气好

我是领导我也倾向这么说,任何责任都不要担,多爽。

网友:
回复 网友L:

都大,所以现在用锂电的成熟产品没有像当年镍镉、镍氢一样直接用电芯的
而都是做成带保护板的电池组(哪怕是一节)

其实当年也有不能随便乱用的镍镉电池,只是能见到的人不会太多
比如:黄皮平头1100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们的用量已经到了他愿意什么都说实话的地步了

再说了,合同中已经约定,所有电池都是买保险了的,厂家不需要担任何责任

注:不买sanyo的就是因为保险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J:
电流真是越来越小吗??
你试过吗??
你知道这些被释放的能量去哪儿了吗??
这些能量又会导致什么??
这又是不是一个稳态过程呢??
真的非常希望你能去亲身试验一下,不过为了你的安全,就不说“请你去亲身试验一下”了
注:如果你硬要试,给你个友情提示,电池厂的实验室一般都是一楼,带弹簧大门的,所有放电池的平面底下都是带轮子的,一旦出了异常,整个桌子会在第一时间被推出去,注意是异常,还没到危险

真希望你能搞清楚。
你拆个笔记本电池看下里面是不是直接并联的。
其它的多说无益。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L:
电流真是越来越小吗??
你试过吗??
你知道这些被释放的能量去哪儿了吗??
这些能量又会导致什么??
这又是不是一个稳态过程呢??
真的非常希望你能去亲身试验一下,不过为了你的安全,就不说“请你去亲身试验一下”了
注:如果你硬要试,给你个友情提示,电池厂的实验室一般都是一楼,带弹簧大门的,所有放电池的平面底下都是带轮子的,一旦出了异常,整个桌子会在第一时间被推出去,注意是异常,还没到危险
莫一惊一乍的好不,没试过我就不会说。能量到哪里去了不用你来提醒,转化成另一个电池的电能和热量,你非要认为这些热量足以使电池爆炸你去信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在某些用途中会通过何种方法来提高c数,即放电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L:
莫一惊一乍的好不,没试过我就不会说。能量到哪里去了不用你来提醒,转化成另一个电池的电能和热量,你非要认为这些热量足以使电池爆炸你去信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L:
都大,所以现在用锂电的成熟产品没有像当年镍镉、镍氢一样直接用电芯的
而都是做成带保护板的电池组(哪怕是一节)
其实当年也有不能随便乱用的镍镉电池,只是能见到的人不会太多
比如:黄皮平头1100
看清楚,我是说电源电路出问题烧负载的严重程度,你认为电池保护板是保护负载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L:

那负载烧了之后那驼带能量的家伙会怎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L:
在某些用途中会通过何种方法来提高c数,即放电能力??
在电池没的选择的限制下要么串联电池再DC-DC降压,要么电池并联,你还有什么高见?或者你问我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L:
那负载烧了之后那驼带能量的家伙会怎样呢??
负载烧了的最终结果大多是断路,谢谢!我强调的是不同的供电方案在异常情况下对负载的危害程度,至于作为电源的锂电池,规范使用都会加保护板,它的安全不用操心。

网友:
负载烧了,无非就是断路或短路,结果还是有一半的可能会危害电池

至于电池系统到底怎么用,我也给出建议了,也用在产品上了,也是市面上多数产品的用法

至于并到底有没有危险,我现在也只能说
“我试了,有危险,电池制造者也说有危险,大家谨慎,希望大家不要在和平年代被弹片击中”

并联出危险的确概率比串联小,因为需要的条件比串联苛刻:内阻向两极恶化,电池电量充分,电池放电性能优良,散热不佳
不过我也是出于职业操守,可能因为我的设计问题造成危险的,我都要全部避免,是全部
毕竟没人希望自家的煤气表会爆炸

编辑原因:增加段落:并联出危险的确概率比串联小,因为需要的条件比串联苛刻:内阻向两极恶化,电池电量充分,电池放电性能优良,散热不佳

网友:
同型号的电池并联不需要配对的!!

但是不能出现一两个满电一个没电的现象要不很危险。。。例如4并3个满电那个没电的很容易就爆了。。。。

笔记本的电池拆过N多跟大胡子叔叔说的一样。。

电压用几伏还是要取决于用什么电池。。。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进口的可以考虑用3.3V供电国产的您就直接升压到5V吧要不内阻高很多电放不完。。。

网友:
回复 网友L:

mos管烧了之后会怎样??

网友:
用SEPIC拓扑的DC-DC就可以了,既能升压也能降压,对效率要求不高的话,白菜34063就可以做。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L:
mos管烧了之后会怎样??

烧了肯定是会短路,但是短路会一直持续下去吗?最终还是会烧断路,要么在断路前保护板已经动作。总之电池的安全不用担心,因为有保护板。

你说的电池串联要求比并联低,那串联和并联分别有哪些要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L:

您眼花了,我说“并联出危险的确概率比串联小”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L:
您眼花了,我说“并联出危险的确概率比串联小”

难道你手也抖了么,你不是接着说了一句“因为需要的条件比串联苛刻”么,我想知道的是苛刻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L:

“并联出危险的确概率比串联小,因为需要的条件比串联苛刻:内阻向两极恶化,电池电量充分,电池放电性能优良,散热不佳”

您如果前后文都读了,会惊奇地发现,原来鄙人指的是“出危险的条件”

楼主:
1个18650引出无数强人阿.......
这个电池电压真是蛋疼呢

网友:
我是来围观并学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L:
“并联出危险的确概率比串联小,因为需要的条件比串联苛刻:内阻向两极恶化,电池电量充分,电池放电性能优良,散热不佳”
您如果前后文都读了,会惊奇地发现,原来鄙人指的是“出危险的条件”

那你知不知道如果串联的电池容量相差过大会造成容量最低的最先放完电,其他电池甚至会给它反向充电彻底废了它!

网友:
回复 网友J:
负载烧了,无非就是断路或短路,结果还是有一半的可能会危害电池
至于电池系统到底怎么用,我也给出建议了,也用在产品上了,也是市面上多数产品的用法
至于并到底有没有危险,我现在也只能说
“我试了,有危险,电池制造者也说有危险,大家谨慎,希望大家不要在和平年代被弹片击中”
并联出危险的确概率比串联小,因为需要的条件比串联苛刻:内阻向两极恶化,电池电量充分,电池放电性能优良,散热不佳
不过我也是出于职业操守,可能因为我的设计问题造成危险的,我都要全部避免,是全部
毕竟没人希望自家的煤气表会爆炸
你回答我为什么笔记本电脑的电池都是有直接并联的?
SONY,SANYO,都是SB!??!!
他们是不是都应该去自杀!!

SONY,SANYO的都不如你问到的那个NB+神秘的南京厂家??!!

楼主:
越讨论越迷糊了
倒是是串联还是并联阿.......说来说去都有危险.汗....
不是爆炸就是损毁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E:
越讨论越迷糊了
倒是是串联还是并联阿.......说来说去都有危险.汗....
不是爆炸就是损毁电池......

只要电池基本一样,那么把电压充到一样,或者基本一样,直接并,没事的,好用得很,也很安全,弄上保护板。

网友:
大胡子,射频能否干扰到FLUKE 15B,我不清楚,但我原来有看过表的说明书,测交流的上限好像是200Hz。

但我敢保证我的FLUKE 15B没有坏,因为我们这里有四五块FLUKE 15B,都可以拿来测。我明天测测试试看,不仅测我的手机,别人的手机我也测,用不同的表试试。大胡子,你也可以测测。

网友:
看了很多,还是用一节电池的好,或者一节供3.3V,另外一节供5V

网友:
进来学习,以前用两节串,再ldo出5v,3.3v,看来有问题

网友:
难道没有好电池用吗

网友:
理论上,应该每个电池都做保护。

但是,个人感觉,如果是合乎规定的情况下,并联是无需保护的,而串联是需要的。

楼主说的升降压的问题,你的应用是收音机,因此应该是收音机芯片那边是3.3V,而喇叭是5V,是吧?

如果是,3.3那边选用低压差的LDO吧,100mA可以做到1xxmV的压差,很多了。

而5V的话,选一个带EN管脚的DC/DC方案,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DC/DC这边的EMI要做好,否则影响LDO了。

建议5V输入那边,加入一个PI型滤波,甚至“地”也通过磁珠接到真正的GND上。

网友:
试过给两颗电压相差0.3V左右的5号磷酸铁锂并联,开始时之间电流干到1.几安,然后迅速降到0.2以内,其间没有感到电池发热。相差0.05V时电流10mA左右。
我有四颗裸奔磷酸铁锂,2900mAH的26650电池,用于晚上寝室断电后撑路由器。路由使用时四颗串联,时两两串联再并联。充电很麻烦串联必须使上下两颗电压基本相等不然一颗充到4.1一颗还在3.3就悲剧了,所以事先得全充满使用绝对不能放光。充电直接恒压7.4V充,电流稳定时典型值2A,一段时间后很快掉到10mA以内表示已充满。充电过程中电池没有发热迹象。

我认为锂电只要不过放什么都好说,怎么 联 都行,设计保证不会有哪一颗会过放就行。
我用2900mAH就是为了保证即使晚上睡觉忘记关路由电池也能撑到第二天早上...(路由电流0.22A)

网友:
回复 网友E:
越讨论越迷糊了
倒是是串联还是并联阿.......说来说去都有危险.汗....
不是爆炸就是损毁电池......

小羊仔,你还是按你的想法做吧,就400mA没什么问题的,电压限在3.0V/节(不明品牌,还是设高一点)吧,
平时记得监视两节电池的电压是否平衡。不平衡太多的话,手工充平了再用。自制平衡充也不难。

如果这样做,你还发生电池放干,我帮你去领两节S牌的,再放干了,再帮你去领。。。。。。

你就开工吧,其他人继续。。。。。。。。。。。。。。。。。

====

其实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特征色,同一个厂家颜色相同的,电池头颜色不一样,以标示不同的规格,当然电池身上会有明确喷码的。

网友:
大胡子,郑重向你老道歉,今天重测时发现,上次测错了引脚,测成边上的温控脚了。今天重测正负极,正好手机报警缺电,确为3.6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拆开过,就再回忆一下

能直接并,但有条件,人家每节几次循环做配对,所以电池批号基本是同批不连号
同时监控,任意一组的电压严重异常就锁电池(配对了的串联电异常的概率打吗??)
这些都是个人是没法做的

这也没什么好吵的,实在有意见的,下次换无线抄数煤气表时,我免费(且明确告知你不能自己换、不能随便并)送你若干为煤气表定做的电池,你有本事的自己并上试就是了

网友:
看来罗技不是SB就是最大的恐怖组织,居然好多的鼠标都是2AA并联使用的,消费者谁买电池去配对啊,最多就是电池一起换呗。并联电池好危险哦,爆炸了怎么办,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A:
既然拆开过,就再回忆一下
能直接并,但有条件,人家每节几次循环做配对,所以电池批号基本是同批不连号
同时监控,任意一组的电压严重异常就锁电池(配对了的串联电异常的概率打吗??)
这些都是个人是没法做的
这也没什么好吵的,实在有意见的,下次换无线抄数煤气表时,我免费(且明确告知你不能自己换、不能随便并)送你若干为煤气表定做的电池,你有本事的自己并上试就是了

只有IBM才变太锁电池。而其它如FUJI,PANASONIC,HP就不锁。
我再次请你拆个本本电池自己看下。

网友(2016-09-22):
直接选个宽电压的单片机,何必这么纠结呢

网友:
有3.3V的单片机啊 ,2V都能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