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设想-能不能用气动主轴

楼主(2011-07-17):
我对雕刻机和机械比较外行,经常泡这个坛子学习,天天上论坛盼着,等阿莫的02号PVC出来抢一台回来玩玩。

我们用气动工具还蛮多的,气动螺丝刀,打磨机……
看了PVC02号机,主轴马达尺寸不是很大,不知道功率是多少。
试想一下能否用气动主轴,气动应该散热很好,高压气流通过就是强制风冷啊。
另外气动主轴功率大,加工金属也许就效率高些,比电动的大功率主轴要便宜吧,毕竟静音空压机才1K左右。

以上一个门外汉的小小想法,请大家指导。

网友:
精度不够吧?

网友:
精度也可以,不过 贵,机构复杂了

网友:
为了降低能耗,我们都气动盖电动了

网友:
我就用气动的打磨机

网友: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气动旋转的噪音问题 ,还有气动旋转转速高但是扭力小呀!这点有点像步进电机了《3000转的时候和300转对比伺服电机简直就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散热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不是散热, 相反的,是要吸热.
······
其余看错了,后面没有过回复,就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散热, 相反的,是要吸热.
······
其余看错了,后面没有过回复,就编了.

不对吧,压缩空气快速的通过管道应该是冷的才对的呀!

网友:
回复【9楼】
没错,减压时就是因为冷的,才会在环境中吸热啊.

所以,它不是散热.也根本不需要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