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七段数码管 编码助手( 呵呵一般都是 点阵式了 ,可能只有 51 还能用的上吧.就

楼主(2011-07-17):
系统 需求
Win7 等 自带 .NET 2.0 以及以上的
或者
  xp 等  手动装 .NET 2.0 以上的.
=============================================================
.NET 2.0 以上环境 支持. ( win2003  win7 自带不用下了. )
这是官方下载地址   ( 20多M )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zh-cn/details.aspx?displaylang=zh-cn&FamilyID=0856eacb-4362-4b0d-8edd-aab15c5e04f5
=============================================================

哈哈,让大家见笑了

楼主:
运行效果 (原文件名:无标题.jpg)

网友:
虽然很古老,但是用.net的童鞋,还是要顶1下

网友:
这种程序很多啊,另外楼主你应该弄个修改接口定义的,很多时候为了布线方便不是D0~D7分别对应A~H的

网友:
这个程序得更新了,不然生成的编码不对哟。。。其他单片机驱动不了

网友:
这个对系统没什么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程序很多啊,另外楼主你应该弄个修改接口定义的,很多时候为了布线方便不是d0~d7分别对应a~h的

哦. 看来 就算  小东西  弄好  也要花心思啊. 有空我 再改改!

楼主:
增加了可以 自定义 顺序的 . 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算了。我给一个我用的头文件吧

/*****************************************************************************/
#define _seg_c            0x80
#define _seg_dp           0x40
#define _seg_d           0x20
#define _seg_e            0x10
#define _seg_g            0x08
#define _seg_a            0x04
#define _seg_f            0x02
#define _seg_b            0x01
/* seg7_code 84218421  共阴七段数码管 */
#define SEGALL        (255-_seg_dp)
#define SEG0          (SEGALL-_seg_g)
#define SEG1          (_seg_b+_seg_c)
#define SEG2          (SEGALL-_seg_f-_seg_c)
#define SEG3          (SEGALL-_seg_f-_seg_e)
#define SEG4          (_seg_b+_seg_c+_seg_f+_seg_g)
#define SEG5          (SEGALL-_seg_b-_seg_e)
#define SEG6          (SEGALL-_seg_b)
#define SEG7          (_seg_a+_seg_b+_seg_c)
#define SEG8          (SEGALL)
#define SEG9          (SEGALL-_seg_e)
#define SEGA          (SEGALL-_seg_d)
#define SEGB          (SEGALL-_seg_a-_seg_b)
#define SEGC          (_seg_a+_seg_d+_seg_e+_seg_f)
#define SEGD          (SEGALL-_seg_a-_seg_f)
#define SEGE          (SEGALL-_seg_b-_seg_c)
#define SEGF          (SEGE-_seg_d)
#define SEGG          (SEGALL-_seg_b-_seg_g)
#define SEGH          (SEGALL-_seg_a-_seg_d)
#define SEGI          (_seg_a+_seg_c)
#define SEGJ          (_seg_b+_seg_c+_seg_d+_seg_e)
#define SEGK          (_seg_f+_seg_g+_seg_e)
#define SEGL          (_seg_d+_seg_e+_seg_f)
#define SEGM          (_seg_a+_seg_c+_seg_d+_seg_f)
#define SEGN          (SEGALL-_seg_g-_seg_d)
#define SEGO          (_seg_a+_seg_b+_seg_f+_seg_g)
#define SEGP          (SEGO+_seg_e)
#define SEGQ          (SEGO+_seg_c)
#define SEGR          (_seg_a+_seg_f+_seg_e)
#define SEGS          (_seg_c+_seg_f+_seg_g)
#define SEGT          (_seg_d+_seg_e+_seg_f+_seg_g)
#define SEGU          (SEGALL-_seg_a-_seg_g)
#define SEGV          (_seg_e+_seg_d)
#define SEGW          (_seg_b+_seg_c+_seg_d+_seg_g)
#define SEGX          (_seg_a+_seg_d+_seg_g)
#define SEGY          (SEGALL-_seg_a-_seg_e)
#define SEGZ          (_seg_b+_seg_e+_seg_g)
/*****************************************************************************/

另外。最好应该是用&。但是这里全部都是位。所以就无所谓了

网友:
用的时候

volatile tab[]=
{
SEG0,
SEG1,
SEG2,
SEG3,
SEG4,
SEG5,
....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

网友:
楼主能否弄个不用“.NET 2.0 以上的”,直接运行的exe?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能否弄个不用“.net 2.0 以上的”,直接运行的exe?

额 , 我有时间 用VC++ 重写一次吧. 就可以 脱离 .NET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能否弄个不用“.net 2.0 以上的”,直接运行的exe?

来了来了! 试下看看

网友:
恩,两种方法都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两种方法都不错。

自卖自己夸一下.

1 用工具 比较直观, 改起来 不会出错!
2.需要的 组合  手动 以数组形式储存起来,  程序简洁 明了.
3. C 语言没有 名称空间,  太多全局定义, 污染 名称空间, 起名字费事. 而且一改 全工程要 重新编译.

呵呵.

楼主:
补个图片, 在 15楼 下载啊!   XP, WIN7  通用的.  ( 98没测试过,应该也可以吧 )

网友(2012-09-13):
bg6agf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4-03-22):
还行,要是能自定义使用几根引脚就更好了~

网友:
自定义,不错,收下了,谢谢!

网友(2016-06-04):
虽然是老帖,还是顶一下

网友(2018-10-13):
发一个七段数码管 编码助手  米字的编码有没有

网友:
七段数码管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