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IAR ARM、IAR STM8、IAR MSP430共用一个IDE

楼主(2011-07-17):
试了安装好多个不同版本不同编译器的IAR,终于明白不同编译器的IAR共用IDE的条件,把几个不同编译器的IAR安装在一起,共用IDE。

以上几个编译器编译仿真STM32、STM8、MSP430正常,仿真器为J-Link、ST-Link、FET430UIF,编译器版本为:CD-EWARM-6101-2180、CD-EWSTM8-1301、CD-EW430-5201。

不同编译器的IAR共用IDE的条件是:IDE版本相同,也就是IarIdePm.exe版本相同

IarIdePm.exe版本一般为x.x.x,只要前面两位相同即为版本相同了,安装的时候即使目录相同,安装也不会警告。
如果IDE版本不同,可以强制安装在同一个目录,但是可能会造成某个编译器不能正常编译仿真。

一些IDE版本:
CD-EWARM-6101-2180 V6.1.0
CD-EWARM-6201-2590 V6.3.0
CD-EWSTM8-1201-2   V6.0.4
CD-EWSTM8-1301     V6.1.6
CD-EW430-5201      V6.1.2

网友:
好像不同版本也可以安装在一起呀,打开工程时它会自动打开对应的IDE呀

网友:
要是能把JTAG工具也合并成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弱弱的问句IDE是什么?我还是初学者,希望各位大大不吝赐教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同时打开这个芯片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
哪下同一版本的IAR呀?

要不楼主上传一下,或说一下你目前用的各个版本号,呆会下一个试试去

网友:
IAR更新版本不一致的,同一版本不好收集,破_解也麻烦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不能把CD-EW430-5201上传一下呢,网上没找到,谢谢!

楼主:
请不要问我要和谐,CD-EWARM-6101-2180、CD-EWSTM8-1301在超前科技mcu123的ftp有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IDE--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是“集成开发环境”的英文缩写

网友(2011-08-30):
楼主能不能把ARM、STM8、MSP430、AVR、8051共用一个IDE的版本也上传了?!

网友:
安装了之后,发现STM8和MSP430是在一起的,其它的,ARM,51各自有一个IDE-------

网友:
这个有用,LZ辛苦了

网友:
这几个还好,有些不常用的版本差很多的

网友:
八错,八错,要尝试尝试

网友(2011-12-05):
不知道51跟ARM 430能不能共用一个IDE啊?

网友:
还是要安装3次IAR?···? 不是吧·? 都安装在一个目录下么?

网友:
还是不清楚怎么合一起去的?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我正纠结这个事呢··~~谢谢!!!

网友:
我的是安装在不同的目录

网友:
冷门(比如MAXIM)的与热门(比如AVR)的IDE版本会差很多,没办法只好装两个。

啥时候IAR把这个统一了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arm、stm8、msp430、avr、8051共用一个ide的版本也上传了?!

51、ARM、STM8、MSP430可以共用一个IDE

IAR C51 V8.1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0506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bluefeel&bbs_id=9999

网友(2012-01-11):
全合在一起有点麻烦哦

网友(2012-11-21):
原来这样啊

网友(2013-03-22):
赞,想请教下,有没有和谐的工具,或者提供下你讲诉IAR的和谐方法

网友(2013-05-08):
LZ 肯定花了不少时间才实验出来的, 装卸了很多次软件吧

网友:
貌似有一个AVR的IDE

网友C:
能把,JTAG弄成通用的肯定非常爽,最近搞并口转换搞疯了!

网友(2014-01-22):
有时间试一下IAR

网友(2014-06-13):
一直分开用,重转嫌麻烦,试试

网友(2014-09-15):
根据你的提示,发现STM32的ARM6.7和STM8的1.42也可以放在同一个IDE里。

网友(2015-01-04):
能上传一下 安装文件?

网友:
版本相差太多的好像装不到一个IDE

网友:
楼主的方法还是不错,谢谢

网友:
比较难凑到同版本吧

网友:
真是能折腾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把,JTAG弄成通用的肯定非常爽,最近搞并口转换搞疯了!

你好,请问,IAR MSP430 6.2的版本,JTAG并口无法仿真 是咋回事??

网友(2015-06-26):
回去试试,好久就想搞了~

网友:
请问破解文件都出错,这是什么问题,我都有和谐文件破解过,还出现No valid license founded,求解

网友:
尽管可以安装很多版本,但是没有一个可以编译的。

网友:
建议不要折腾这个,以后有得来蛋疼的。

不要吝啬硬盘空间,都隔离安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