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块兼容51,avr,arm的开发板的可行性分析

楼主(2011-07-18):
51,avr,arm7均以核心板的形式步线,采用统一的底板
可以共用的接口资源有
串口、按键、LED,SPI,I2C,AD,PWM,USB,SD,1602,12864,tft等
主要是面向初学者,资源相对简单些
做这个也是为arm9+linux做准备,让更多的朋友学会嵌入式linux
大家觉得这方案可行吗,给点建议,欢迎拍砖

网友:
淘宝上已经有类似的了,你搜STM32开发板,按销量排序第一个就是,特别囧……我今天搜的时候就被囧了一下……
严正声明我不是托哈

网友:
好思路,加上MO就更好了

网友:
用40pin排线 连接核心和资源板 这样更方便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已经有类似的了,你搜stm32开发板,按销量排序第一个就是,特别囧……我今天搜的时候就被囧了一下……
严正声明我不是托哈

stm32不能上LINUX操作系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已经有类似的了,你搜stm32开发板,按销量排序第一个就是,特别囧……我今天搜的时候就被囧了一下……
严正声明我不是托哈

板上的资源要所有MCU都能用得上的,如I2C,SPI这些,需要另外接芯片的除外,如USB,stm32可以直接引出,51,avr就不用了。
估计目前市面还没有开发板是这样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这个倒是,我觉得还是模块化比较方便组合处理,放在一块板子上,为了独立考虑肯定还是留了很多插针的地方,最后还是很挤,不如模块化,一块一块小板,灵活些,杜邦线也不至于纠结在一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