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VS2005的问题。当textbox.readonly = true后,所设置的背景颜色、和字体都会

楼主(2011-07-18):
请教一个VS2005的问题。当textbox.readonly = true后,所设置的背景颜色、和字体都会变成系统默认的灰色和黑色字体了,这个是为什么啊,有方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
做自定义控件,重写readonly
否则没办法

网友:
使用enable, 自己设置字体,背景色

网友:
你重新设置一下属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