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愚钝不会用示波器,请教各位

楼主(2011-07-18):
本人刚入手一个数字示波器,优利德2012BE,带宽100M,采样1G,没办法了没钱买进口的。
现在想分析一个信号,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操作。
以下是我用KEIL仿真,然后在逻辑分析窗口截获的图,我想用示波器观察到同样的波形。
可是示波器总是一闪而过,用波形录制也只能录到一点,前屏跟后屏连接不上,无法查看完成的波形

将蓝色框框的部分放大得到以下图形 (原文件名:1.JPG)

再次放大可以得到一下图形 (原文件名:2.JPG)

这个图形也正是我想要的,前后移动滚动条可以查看完整的控制信号 (原文件名:3.JPG)

各位大虾,请指教!

网友:
设置触发!看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auto 键

auto键之后看到的波形是一闪而过的,想按停止键停下来观察,根本停不到有波形的位置

网友:
这个是 示波器还是 逻辑分析仪??

网友:
使用触发,然后调整好触发电平。

网友:
单次触发  可以捕捉脉冲串信号

看说明书

网友:
单次触发

网友:
单次触发 加调整电平

网友:
图一那种完整的是看不到了,存储深度恐怕没那么大.
图二到图三还是可以看到的,40us

设置为10触发,单次上升沿触发.
然后水平移动,把水平中心移到靠屏幕右侧. 打开电路,就出来了.
展开就是要的东西.

最好还是用逻辑分析仪吧,几十块钱的也可以做到24M采样,基本足够分析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