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器件求教 是否为单片机

楼主(2011-07-18):
RT:

网友:
这个估计是单片机,有过零检测,R8那里是否有错,电容降压。

网友:
接触过八角的单片机  PIC12C508  可以看看

网友:
高手在哪里?

网友:
应该就是一个单片机,,,,不然怎么控制。。

网友(2011-09-24):
不是单片机,是开关电源板中的厚膜块;

网友:
像是控制灯光的电路,开关开关一次,输出切换一次,一共八种组合,对应八组灯光。

我家客厅的灯就是这种控制方式,可以通过墙壁开关和遥控器来控制。

这种方式控制灯光虽然简单,但是灯泡质量不好就容易坏灯泡。

网友:
开关一次的速度要比较快,否则组合状态要重新开始。

网友:
台系的仿PIC片子?图中的4、8脚不对吧?哪有这样管脚顺序的芯片,如果是1、8脚就对了。

楼主(2011-11-23):
回复 网友A:
gw ? ?

公司产品编号

回复 网友B:
高手在哪里?

同求

回复 网友C:
应该就是一个单片机,,,,不然怎么控制。。

我也是这样想的

回复 网友D:
台系的仿pic片子?图中的4、8脚不对吧?哪有这样管脚顺序的芯片,如果是1、8脚就对了。

就是疑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