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只有简单资料的板子,大部分细节未知,只有UBOOT以及UBOOT源码,能否把linux弄进去???怎

楼主(2011-07-18):
如题,谢谢各位!!!

网友:
简单资料都有啥呀
应该能,估计稍费点时间就是

楼主:
资料简单到只知道是arm1176内核,其余一概不知

编译工具链有,一套特别定制的linux系统源代码也有

网友:
可以啊,UBOOT能跑,说明最起码内存和串口都已经好了,这就能跑起来了。

网友:
有内核源码就好办,编译出内核,用u-boot将内核和根文件系统烧进去就行了。google下u-boot怎么使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内核源码就好办,编译出内核,用u-boot将内核和根文件系统烧进去就行了。google下u-boot怎么使用就行了。

不需要定制的linux,想把常见的通用linux搞上去,定制的看起来很丑陋

网友:
啥CPU的?如果知道的话,就可以找个现成的分版装进去,然后识别出硬件,以及获取相关的硬件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内核源码就好办,编译出内核,用u-boot将内核和根文件系统烧进去就行了。google下u-boot怎么使用就行了。
不需要定制的linux,想把常见的通用linux搞上去,定制的看起来很丑陋

ubuntu似乎有for arm的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内核源码就好办,编译出内核,用u-boot将内核和根文件系统烧进去就行了。google下u-boot怎么使用就行了。
不需要定制的linux,想把常见的通用linux搞上去,定制的看起来很丑陋
ubuntu似乎有for arm的版本

ubuntu在arm板子上怎么安装?电脑倒是很容易,arm板子怎么搞?

楼主:
回复 网友D:
啥cpu的?如果知道的话,就可以找个现成的分版装进去,然后识别出硬件,以及获取相关的硬件信息。

arm1176 CPU非三星或者TI那些公开版,是OEM版的没有公开资料,512Mddr3,能够启动自带的丑陋的图形linux,能够直接驱动我19寸台式机显示器,有2个USB接口,1个网线接口,所有部件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既然系统还能跑,那应该能得到一些硬件信息吧?

哦,查到了些。。。S3C4610的啊...
可以折腾android 了,网上好多的资料。。。

http://www.hzlitai.com.cn/article/ARM11/SYSTEM/1762.html
http://www.linuxfordevices.com/c/a/News/Witech-TE6410-and-OK6410/
自己搜吧,都是大同小异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既然系统还能跑,那应该能得到一些硬件信息吧?
哦,查到了些。。。s3c4610的啊...
可以折腾android 了,网上好多的资料。。。
http://www.hzlitai.com.cn/article/arm11/system/1762.html
http://www.linuxfordevices.com/c/a/news/witech-te6410-and-ok6410/
自己搜吧,都是大同小异的东西。。

硬件信息,大概知道,GPIO口的话,就只知道几个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内核源码就好办,编译出内核,用u-boot将内核和根文件系统烧进去就行了。google下u-boot怎么使用就行了。

不需要定制的linux,想把常见的通用linux搞上去,定制的看起来很丑陋

那就比较难,如果是2410 ,2440 ,6410的话有ubuntu版本的。不常见的芯片如果有芯片手册只能自己移植了,要改几千行代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芯片手册,就是没有,所以才一筹莫展,不知道如何下手,仅仅知道几个GPIO而已,片上是扩展的外围部件都不知道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