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种-班马纸恒温热压机-如何自己DIY一个简单的

楼主(2011-07-18):
因为不是生产中用,只是有不少试验需要焊一下,现在都发到外面焊,加工费倒不在意,但时间上没有保证,所以看不能不能自己DIY一个,比如直接用白光的铬铁作加热自己做一个?希望有经验的网友指点下!

网友:
有这个头卖的,我看到的是外热式烙铁用的,像块橡皮一样,整体看像个锤子,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网友:
工厂维修就是用电烙铁做的,在前面加这样的头

楼主:
【1楼】 linghu2 令狐二中

【2楼】 XIE2099

感谢两位,不知道能否上个图?在哪可以买到这样的头?

网友:
终于找到了,详细请参考:  斑马纸排线热压粘合热压条.配合T型热压头使用

网友:
淘宝上 搜“斑马纸”,就能看到那种烙铁附件了。

楼主:
原来可以如此简单,感谢楼上所有朋友!

网友:
以前地传呼机屏都用T型头加烙铁压低可以去买修手机配件处看看

网友:
哦忘了 我有个本方法,就是垫层纸直接用烙铁来回烫效果不错以前修传呼机长这样做,烫坏了不要骂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