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我想用LT1083-12做一输出电压DC12V、电流7.5A的恒流源,阻性负载0.5-0.8欧姆,

楼主(2011-07-18):
各位老师,我想用LT1083-12做一输出电压DC12V、电流7.5A的恒流源,阻性负载0.5-0.8欧姆,输入电压DC13.5-14V,长期工作,可以吗?它的效率有多少?哪位老师能给个详细的电路图,谢谢!

楼主:
哪位老师能给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
你的条件有矛盾。

网友:
三端稳压不适合大电流,直接用开关电源改吧,回路里搞个电流取样放大 再控制光耦来调整电压比较合适

网友:
你这一个稳压块怎么实现双闭环工作的?
你需要前面弄一个恒流,后面跟一个恒压,但你的输入电压低了不满足两个稳压电路的最小压降要求。

网友:
输出电压DC12V、电流7.5A的恒流源和阻性负载0.5-0.8欧姆是矛盾的

网友(2012-05-28):
顶楼上,我也想做这东西,结果买错芯片,EZ1083CT

网友:
现在只好做开关电源了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最好采用开关电源方案了。采用双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