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uCOS-II(我的是2.91版)在IAR ARM(最好是LPC2132了)下的模板啊,自己在IAR 6.10下移

楼主(2011-07-18):
如题,我用官方下载的例子和源代码进行改写,但一直报错,400个啊,,不知怎么办了

哪位大侠移植过指点一下我吧,先谢谢了

楼主:
还有109个错误了

网友:
这种一般一个地方有错误,被多个处引用的话,就报多个错误了,其实就一个错误。
同求啊,我也在用LPC2132,请问移植汇编那部分自己写的吗?

网友:
可以从ucos-ii官网上下载

网友:
我一直这么干的 用的2.86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从官网上下的,但是加进工程后就报错,文件路径修改了也报

IAR软件需要什么设置吗??

请多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一起研究??

我的QQ:383953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