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摆摆自己的电脑型号、配置~~

楼主(2011-07-18):
大家都来摆摆自己的电脑型号、配置~~

网友:
Asus A1F
Pentium 3 1.0Ghz
128MB+256MB内存(还给了集显2MB)
20GB硬盘
剩下的Google

网友:
T410,正在用的。

网友:
DELL OPT380
Intel E7500 @ 2.93GHz
2GB 内存
512MB 显存
320GB 硬盘

网友:
MC724CH/A
I7 2.67G CPU
4G 内存
500G 硬盘

网友:
康柏的某款机器
CPU:赛扬300A
硬盘:20G
内存:64MB
显卡:Matrox G200

网友:
8楼厉害!古董级的机器

网友:
硬件概要
CPU                                英特尔 酷睿i5 四核  750  2.67GHz
主板                                GIGABYTE - 英特尔 P55 (IbexPeak)
内存                                金士顿 8G DDR3 SDRAM 1333 MHz 双通道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S 250 (G92)
主硬盘                                希捷 500GB
声卡                                英特尔 5 Series/34x0 Chipset PCH -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ntroller [B3]
网卡                                HTC Remote NDIS based Device

网友:
有三四台吧,配置都一般,有一台最近还有故障。

网友:
DELL OPT380
Intel E5700 @ 3GHz
2GB 内存
512MB 显存
320GB 硬盘

网友:
二手的x61t
CPU 2核  1.75GHz
内存 2G
显卡 集成
硬盘   100G
带指纹,蓝牙,手写(需专用手写笔)

网友:
CPU AMD2核 4400+ @2.1GHz
内存 DDR2 2G
显卡 nVIDIA GeForce 7300 128M
硬盘 希捷 500GB +日立500G

网友:
DELL D620
2G 2核心CPU,2G RAM 300G硬盘,512M集成显卡。

网友:
HP 移动工作站workstation 8421

网友:
DELL  D630

T8100 CPU

2G内存

160G硬盘

NVS 135M独立显卡

Windows7 旗舰版

开机时间 38秒

有点古老了。。。。。

网友:
电脑型号        技嘉 P43-ES3G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3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英特尔 Pentium(奔腾) 双核 E5300 @ 2.60GHz
主板        技嘉 P43-ES3G (英特尔 4 Series 芯片组 - ICH10)
内存        3 GB ( 金士顿 DDR2 800MHz )
主硬盘        三星 SP0802N ( 80 GB )
显卡        Nvidia GeForce 7300 GT ( 128 MB )
显示器        LG GSM4B6F W1942 ( 19.1 英寸 )
声卡        瑞昱 ALC888 @ 英特尔 ICH10 高保_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68C(P)/8111C(P) PCI-E Gigabit Ethernet NIC / 技嘉

网友:
E6500
2G
500G
显卡集成
17' CRT...

楼主:
谢谢 大家   继续等待~~~~~

网友:
主板:
      处理器名称                                        Mobile QuadCore Intel Core i7-2630QM, 2600 MHz (26 x 100)
      主板名称                                          Lenovo IdeaPad Y470
      主板芯片组                                        Intel Cougar Point HM65, Intel Sandy Bridge
      系统内存                                          8135 MB  (DDR3-1333 DDR3 SDRAM)
      DIMM1: Samsung M473B5273CH0-CH9                   4 GB DDR3-1333 DDR3 SDRAM  (8-8-8-22 @ 609 MHz)  (7-7-7-20 @ 533 MHz)  (6-6-6-17 @ 457 MHz)  (5-5-5-14 @ 380 MHz)
      DIMM3: Samsung M473B5273CH0-CH9                   4 GB DDR3-1333 DDR3 SDRAM  (8-8-8-22 @ 609 MHz)  (7-7-7-20 @ 533 MHz)  (6-6-6-17 @ 457 MHz)  (5-5-5-14 @ 380 MHz)
      BIOS 类型                                         Insyde (06/14/2011)

    显示设备:
      显示适配器                                        Intel(R) HD Graphics Family  (3936184 KB)
      显示适配器                                        Intel(R) HD Graphics Family  (3936184 KB)
      显示适配器                                        NVIDIA GeForce GT 550M  (2048 MB)
      显示器                                            Samsung 140AT20-L01  [14" LCD]

    多媒体:
      声音适配器                                        Intel Cougar Point HDMI @ Intel Cougar Point PCH -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ntroller [B-3]
      声音适配器                                        Realtek ALC272 @ Intel Cougar Point PCH -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ntroller [B-3]

    存储设备:
      IDE 控制器                                        Intel(R) Mobile Express Chipset SATA AHCI Controller
      IDE 控制器                                        JMicron PCIe MS Host Controller
      IDE 控制器                                        JMicron PCIe SD Host Controller
      IDE 控制器                                        JMicron PCIe SD/MMC Host Controller
      IDE 控制器                                        JMicron PCIe xD Host Controller
      存储控制器                                        AWN492OH IDE Controller
      硬盘驱动器                                        WDC WD7500BPVT-24HXZT1  (698 GB, IDE)
      光盘驱动器                                        RMT 5MFW1Q7S SCSI CdRom Device
      光盘驱动器                                        Slimtype DVD A  DS8A5SH
      硬盘 SMART 状态                                   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vpcea28ec

一样!

网友:
cpu AMD X4 640
主板 微星880GM-E41
内存 OCZ DDR3 1333 2G×2
声显网 主板集成的
硬盘 西数640G 蓝色
显示器 某杂牌不知名CRT,17寸

网友:
CPU 533..
内存128M
硬盘64M
显示器10吋

网友:
CPU :Intel(R) Celeron(R) CPU 2.66GHz
内存: 256 MB
硬盘: 40G

网友:
CPU:P4 1.6G
MEM:2G+2G
CHIPSET: Intel 915G
VGA:GeForce 7100 GS
HDD:80G+320G+500G
DISPLAY:SAMSUNG 770P

网友:
P4 631 3.0G
精英865-A7
3G DDR400 双通道
640G黑盘WD+1T绿盘WD
显卡 ATI 3650
自己DIY的SPDIF输出,主板有接口,没引出,2同轴+1光线输出

网友:
CPU: p4-m 1.8G
硬盘:40G
内存;512MB
集成可调显卡,最大64MB

网友:
公司电脑:

i3-2100
Asus H61主板
单条4G
西数500G蓝盘
GT430显卡
双22寸显示器

网友:
电脑型号        惠普 惠普 康柏 nc6400 (RW898UC#ABA) 笔记本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3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英特尔 酷睿2 T7200 @ 2.00GHz 笔记本处理器
主板        惠普 30AC (英特尔 945GM/GT/GU/PM/GMS/940GML/943GML - ICH7M/U 笔记本芯片组)
内存        2 GB ( 海力士 DDR2 667MHz )
主硬盘        富士通 MHZ2250BH G2 ( 250 GB )
显卡        ATI Mobility Radeon X1300  ( 128 MB / 惠普 )
显示器        LG LPL8D00 ( 14 英寸 )
光驱        松下 DVD-RAM UJ-842S DVD刻录机
声卡        Analog Devices AD1981 @ 英特尔 82801G(ICH7) 高保_真音频
网卡        博通 BCM5753M NetXtreme Gigabit Ethernet / 惠普

网友:
联想扬天

网友:
t400 闪屏中.......

网友:
处理器: Intel Core(TM)2 Duo Processor E7300 @ 2.66GHz
  BIOS: American Megatrends Inc. V1.12
  主板: MSI P43 Neo-F (MS-7519)
  内存: 2096236 KB
  主硬盘: ST3500320AS
  显示卡: NVIDIA GeForce 9400 GT
  显示器: 即插即用监视器(BENQ(明基) BNQ7808 BenQ G2000W)
  音频设备: Realtek HD Audio output(Intel 82801JI(ICH10) HD Audio Controller)
  网络适配器: Realtek RTL8168C(P)/8111C(P) PCI-E Gigabit Ethernet NIC

公司用的E5200的U,技嘉主板

网友:
电脑型号        微星 MS-7636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3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3 530 @ 2.93GHz
主板        微星 H55M-E33(MS-7636) (英特尔 H55 芯片组)
内存        2 GB ( 金士顿 DDR3 1333MHz )
硬盘        希捷 ST3500418AS ( 500 GB / 7200 转/分 )
           日立  HTS545050B9A300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S 450 ( 1 GB / 微星 )
显示器        三星 SAM06BE SME1920W ( 19.1 英寸 )
光驱        索尼 DVD-ROM DDU1678A DVD光驱
           建兴 ATAPI iHAS524 B DVD刻录机
声卡        瑞昱 ALC889 @ 英特尔 5 Series/3400 Series Chipset 高保_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68D(P)/8111D(P) PCI-E Gigabit Ethernet NIC / 微星

那个日立硬盘是坏了的笔记本上的,不能扔了,安到台式上。
刻录机,6月的某天在网上看到160,第二天就跑到电脑城买了。06年买明基刻录机的时候,功能差不多,380大洋......

网友:
用mac osx的飘过

网友:
常规
        电脑:        惠普 HP ProBook 4411s 笔记本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 32位 / SP3 / DirectX 9.0c )
        未正常工作的设备:        Intel(R) WiFi Link 1000 BGN @ Intel Wireless WiFi Li ... 2个

硬件
        处理器:        英特尔 酷睿2 双核 T6570 @ 2.10GHz 笔记本处理器
        主板:        惠普 3074 ( 英特尔 4 Series - ICH9M 笔记本芯片组 )
        内存:        2 GB ( 尔必达 DDR2 800MHz )
        主硬盘:        希捷 ST9250410AS ( 250 GB )
        显卡:        ATI Mobility Radeon HD 4330 (M92) ( 512 MB / 惠普 )
        显示器:        长城 GRW1970 L1970 ( 19.1 英寸 )
        光驱:        惠普 CDDVDW TS-L633M DVD刻录机
        声卡:        Analog Devices AD194A @ 英特尔 82801I(ICH9) 高保_真音频
        网卡:        英特尔 Wireless WiFi Link 100 Series
--------360硬件大师: V2.73--------

网友:
两年前配的,现工作良好:
CPU intel E8400
主板 华硕P5Q3-wifi
内存 DDR3 8GB
硬盘 1TB
显卡 560黑将(后来换的)

只是这种配置跑AD6,卡!

楼主:
现在还是是用实验室的大屁股~~~准备换台本本!!!!

网友:
i5-2300 @2.8G,  4GB内存,  双显示器,丽台Quadro FX1500 PCI-E 256M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 533..
内存128m
硬盘64m
显示器10吋

内存比硬盘大。。。

网友:
拿我那个最牛X的那台出来,IBM PC350 奔腾PRO主频100M超频到166M,16M内存,1G硬盘

网友:
4年前的,
E6320,965P-DS3,4G RAM
显卡新配,firepro V4800

速度还可以,目前的产品建模到后期有点小卡,solidworks在这个大装配体上的确不行,不怪电脑

网友:
2007年7月份买的
电脑型号        宏碁 Aspire 4520G 笔记本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3, v.6055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 64 X2 双核 TK-53
主板        宏碁 Mono (Nvidia MCP67)
内存        2 GB ( 海力士 DDR2 667MHz / 海力士 DDR2 800MHz )
主硬盘        日立 HTS547575A9E384 ( 750 GB / 54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GeForce 8400M G ( 128 MB / 宏碁 )
显示器        友达 AUO4444 ( 14 英寸 )
光驱        索尼-NEC Optiarc CD-RW CRX880A 康宝
声卡        瑞昱 ALC268 @ Nvidia MCP67 高保_真音频
网卡        Nvidia MCP67 Networking Controller / 宏碁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配置的X61T用得怎么样?
win7流畅吗?
网络上的流媒体,如pptv上的电影,播放流畅不?

看中x61t好久了,就想用来看看网络流媒体, 看看pdf.

网友:
V360
i5-460处理器
4G内存(自己加了2G)
500G硬盘
512M显存
4个usb口
无光驱

13.3寸
1366*768分辨率
主要是比较轻
不到2KG

网友:
x201 NN5

网友:
宏基4741G i350处理器,1G独显,320G硬盘

网友:
家有两台电脑,第一台属于文物级,P3 800,256内存,40G硬盘,32M独显。第二台是P4 2.66 1G 内存,128M独显,80G硬盘。

网友:
赛扬 1.0GHZ
迈拓 40G硬盘
128M内存
32M独显

网友D:
主板 MSI X58 Pro-E
处理器 Intel i7 920 @3.8GHz
内存 OCZ DDR3 1333MHz  6GB
显卡 ATI Redeon HD 6950 2GB DDR5
硬盘 Intel X25-M 160GB SSD + 1个500GB + 2个外置1TB
显示器 三台Samsung 26英寸 + 一台BENQ投影仪 100英寸电动银幕
声卡 Creative Sound Blaster X-Fi Titanium
音箱 Bose Acoustimass 6 Series III 5.1-CH

其他 TV/FM多媒体卡、Wii、XBox360、PS3

网友:
电脑型号        微星 MS-7514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3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英特尔 酷睿2 四核 Q9400 @ 2.66GHz
主板        微星 P45 Neo3 (MS-7514) (英特尔 4 Series 芯片组 - ICH10R)
内存        4 GB ( 宇瞻 DDR2 800MHz )
主硬盘        希捷 ST3500410AS ( 500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Geforce 9600 GT ( 512 MB / EVGA )
显示器        明基 BNQ7821 BenQ G2220HD ( 21.7 英寸 )
光驱        先锋 DVD-RW DVR-117 DVD刻录机
声卡        瑞昱 ALC888 @ 英特尔 ICH10 高保_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68C(P)/8111C(P) PCI-E Gigabit Ethernet NIC / 微星

网友:
呵呵,有不少好鸡嘛

看看我的烂机吧(表误会,呵呵)

CPU :Intel(R) Celeron(R) CPU 2.93GHz
内存: 512+512 MB
硬盘: 320+500G (另有1TB装资料不装电脑)

网友:
T410 +dell V130

网友:
回复 网友E:
家有两台电脑,第一台属于文物级,p3 800,256内存,40g硬盘,32m独显。第二台是p4 2.66 1g 内存,128m独显,80g硬盘。

不是吧,你这个都号称是文物?看看我的那个估计是原始时代的了

网友(2012-06-05):
电脑型号        宏碁 Aspire 4560 笔记本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32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AMD A4-3300M APU with Radeon HD Graphics 双核
主板        宏碁 Aspire 4560 (AMD K12)
内存        3 GB ( 海力士 DDR3 1333MHz / 南亚易胜 DDR3 1333MHz )
主硬盘        西数 WDC WD5000BPVT-22HXZT3 ( 500 GB / 5400 转/分 )
显卡        ATI Radeon HD 6480G  ( 1 GB / 宏碁 )
显示器        友达 AUO183C ( 14 英寸 )
光驱        松下 DVD-RAM UJ8A0AS DVD刻录机
声卡        瑞昱 ALC269 @ ATI K12 高保真音频
网卡        博通 NetLink BCM57785 Gigabit Ethernet / 宏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主板 MSI X58 Pro-E
处理器 Intel i7 920 @3.8GHz
内存 OCZ DDR3 1333MHz  6GB

这个配置够牛X

网友:
硬件概要
CPU                                英特尔 酷睿i3 双核   2.30GHz
主板                                华硕 - 英特尔 HM65 (Cougar Point) [B3]
内存                                Hynix (Hyundai) 6G DDR3 SDRAM 1333 MHz 双通道
显卡                                英特尔 HD Graphics 3000 (Sandy Bridge GT2)
主硬盘                                希捷 500GB
声卡                                英特尔 Cougar Point PCH -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ntroller [B3]
网卡                                英特尔 Centrino Wireless-N 100 BGN 1x1 HMC

另外还有一独显,GT610M,2G独显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配置够牛X

哪有,我这台电脑都是2年前买的了,现在同事都换i7-3800了,我还在用i7-920

不过我在BIOS里调校的比较好,所以性能不差。

网友:
T60p
CPU:  T2600 2.16GHz
2G DDR2
256M 显卡
320G/5400

表现依旧给力。。。

网友:
tinkpad t60
CPU:T5600,主频1.83,双核
高分屏,分辨率1400*1050
用过3年,至今很好。
我是3年前买的二手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主板 MSI X58 Pro-E
处理器 Intel i7 920 @3.8GHz
内存 OCZ DDR3 1333MHz  6GB

你拿来干什么?

网友:
compaq N610C …… P4 1.8,1GRAM,ATI 7500显卡。。。还是可以一用的,有点是有原生的并串口,和T30比,USB2.0,缺点是发热奇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拿来干什么?

工作、上网、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作、上网、游戏

同上 不过我都是玩 魔兽争霸 CS这些以前玩的经典游戏 不追求新游戏(以硬件占用率为噱头,只有鄙视他们,他们有本事做个486能够运行的,画面到现在都还能够接受的星际?)

网友:
CPU 英特尔 Core i3-2350M (双核)
主板 宏碁 Aspire 4750 (英特尔 HM65 (Cougar Point) [B3])
内存 8 GBytes
显卡 NVDIA GT540M
硬盘 希捷 ST9500325AS
显示器 AU Optronics [未知型号: AUO183C]
网卡 Atheros AR5B97 Wireless 网络 Adapter
声卡 英特尔 Cougar Point PCH - High Definition 音频设备 控制器 [B2]

网友:
电脑型号        联想 ThinkPad T400 笔记本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32位 ( DirectX 11 )

处理器        英特尔 酷睿2 双核 P8700 @ 2.53GHz 笔记本处理器
主板        联想 2767DR6 (英特尔 4 Series - ICH9M-E 笔记本芯片组)
内存        4 GB ( 南亚易胜 DDR3 1066MHz / 三星 DDR3 1066MHz )
主硬盘        希捷 ST9320423AS ( 320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ATI Mobility Radeon HD 3470  ( 256 MB / 联想 )
显示器        联想 LEN4036 ( 14 英寸 )
光驱        松下 DVD-RAM UJ862AC DVD刻录机
声卡        Conexant HD SmartAudio 221 @ 英特尔 82801I(ICH9) 高保真音频
网卡        英特尔 82567LM Gigabit Network Connection / 联想

网友:
thinkpad X201i

I3 + 集显

网友:
办公室 E5300 集显,RAM 2G HDD500G   家里 T400 ,P9500+4GX2+INTEL 80G SSD G2+320G光驱位+HD3400+1400*900

网友:
主板:   华硕 M4A87TD
CPU:   AMD 羿龙II X4 955 黑盒
显卡:  ATI HD5770
内存:  金士顿 DDR3-1600 4G 套装
硬盘:  西数 蓝盘500G SATAIII
电源:  酷冷至尊450W
其它一般,对这个配置非常满意,享受中!

网友H:
Intel MMX166  CPU
Trident 9685 2M显存显卡
64M 内存
8.4G 硬盘

目前运行winxp,装有office97,protel99se,autocad204精简版等

网友:
这坟挖的有水平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哪有,我这台电脑都是2年前买的了,现在同事都换i7-3800了,我还在用i7-920

不过我在BIOS里调校的比较好 ...

你们单位的电脑真是牛x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们单位的电脑真是牛x

不在国内。记得好像说过年终发奖品发intel固态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H:
Intel MMX166  CPU
Trident 9685 2M显存显卡
64M 内存

我有台
K6-2 300M
SIS6326 8M显存显卡
96M内存
昆腾8G+希捷6G硬盘

网友:
工作用t420, i5+8G内存+ubuntu+外接显示器
游戏用台式机,i7+560ti

网友:
I3-540+技嘉H55
16G DDR3-1600
镁光 M4-128G + 西数 320G + 日立 1T + 希捷 500G(本来是有4个500G希捷的,但有一次老长城电源坏了,买了个昂达的,哪知道1个月内坏了我三个希捷500G的,还是过了保修期的,搞了我很长时间,以为是希捷的硬盘问题,好在最后想到换了电源才发生这些事情,立刻再买了人长城的,保信了最后一个500G的希捷,不过这个死剩种的希捷最近好像有点问题了,唉,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内伤到现在才发作)
ATI 4650
DELL 20寸 + ACER 24寸, 一个三星 17寸备用

网友:
cpu via c3 0.8Ghz
ram 512M
disk 4.16T

网友:
NC8430
---------------------------------------------------------------------------------------
CPU                                英特尔 酷睿2 双核  T7200  2.00GHz
主板                                惠普 - 英特尔 945PM (Calistoga-PM) + ICH7-M/U
内存                                Micron Tech. 3G DDR2-SDRAM 666 MHz
显卡                                ATI MOBILITY Radeon X1600 (M56-P)
主硬盘                        日立 500GB 5400 转/分钟
声卡                                英特尔 82801GB ICH7 - High Definition Audio [A1]
网卡                                博通 BCM5753M NetXtreme Gigabit Ethernet PCI Express
屏幕尺寸                        15.2 英寸 (33 厘米 X 20 厘米)
当前分辨率                        1680 X 1050

网友:
CPU                                AMD3400+  单核  1.8GHz
主板                     GIGABYTE
内存                     金士顿 2G DDR2  677 MHz
显卡                     盈通8600    显存256MB
主硬盘                   西数 500GB
声卡                     创新5.1声卡sb0060
网卡                     集成
------------------------
已使用时间:7年
维修经历:  无

网友(2012-08-19):
引用 网友H:
Intel MMX166  CPU
Trident 9685 2M显存显卡
64M 内存

目前运行winxp,装有office97,protel99se,autocad204精简版等

太神奇了吧?MMX166 64M居然可以用运行WinXP

网友:
DELL VOSTRO 1720
T9550
4GB
9600M GS 512M 阉割版显卡
原硬盘已经挂掉,自己换了
键盘挂掉一次上门换了全新
显示1920X1200,可惜三星面板,颜色偏冷淡
除了装的东西太多每次启动需要5分钟才能正常使用外,比较满意。

网友:
hp xw8400
两个L5335 CPU  ,8核心
8G ECC
73G SCSI +500G 7200
FX1700显卡

网友:
电脑型号        联想 ThinkPad Edge 笔记本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3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3 M 370 @ 2.40GHz 笔记本处理器
主板        联想 0578A73 (英特尔 HM55 芯片组)
内存        2 GB ( 三星 DDR3 1067MHz )
主硬盘        希捷 ST9250315AS ( 250 GB / 5400 转/分 )
显卡        ATI Mobility Radeon HD 545v  ( 512 MB / 联想 )
显示器        联想 LEN40A0 ( 14 英寸 )
光驱        日立-LG DVDRAM GT30N DVD刻录机
声卡        瑞昱 ALC269 @ 英特尔 5 Series/3400 Series Chipset 高保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68D(P)/8111D(P) PCI-E Gigabit Ethernet NIC / 联想

网友:
不玩游戏...

网友:
PIII 1G
1G SDRAM
ATI 不知道什么型号 AGP 4x 双头的
500G 挂了个PCI转sata卡
先锋DVD刻录机 也是sata的
用了N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Intel MMX166  CPU
Trident 9685 2M显存显卡
64M 内存

竟然还有用这个配置的!nb。
看到你这货之前一直觉得自己的x32够老的了,没想到……

网友:
Dell 本本 和 I3 8G 内存台机。

网友:
上个月刚申请换的 CPU  原来是 P4 2.6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