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ndSV 的优先级寄存器

楼主(2011-07-18):
在 《Cortex-M3权威指南中》是:

而在 context_gcc.S 中是:
.equ    NVIC_SYSPRI2,        0xE000ED20               /* system priority register (2) */

为什么?

网友:
书写错了,M3的寄存器都是字长度(4个字节)的。

网友:
NVIC_SYSPRI2    EQU     0xE000ED20               ; system priority register (2)
NVIC_PENDSV_PRI EQU     0x00FF0000               ; PendSV priority value (lowest)

    ; set the PendSV exception priority
    LDR     r0, =NVIC_SYSPRI2
    LDR     r1, =NVIC_PENDSV_PRI
    LDR.W   r2, [r0,#0x00]       ; read
    ORR     r1,r1,r2             ; modify
    STR     r1, [r0]             ; write-back

PENDSV的地址确实是 0xE000ED22,大小是一个字节.
这里是按字(4字节)读出,再修改PENDSV的优先级,再写回.
定义的注释是 system priority register (2), 虽然后面括号有个2还是容易让人疑惑.
也可以使用字节访问,不过ARM多用4字节方式,就继续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