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程序和引脚分配的困惑!请指导!

楼主(2011-07-18):
我是一个FPGA初学者,有VERILOG基础,买回来一块开发板,想写程序烧进板子里跑,但是不知怎么弄程序和实际引脚的分配,这方面应该看什么资料加强,谢谢!

网友:
开发板里有引脚说明的文档,你要参考开发板资源

网友:
看开发板时里的PDF原理图

网友:
初学者的困惑。
从两方面着手,第一,你得看懂你的开发板的PCB,具体就是要弄明白FPGA的每个管脚连的是什么信号;第二,如果你的FPGA是Altera的,那么在Quartus ii中你可以进行Pin planner,这个在你写完了verilog程序并且进行了分析没有语法错误后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程序中涉及的输入输出信号和实际的FPGA的管脚号对应起来。不知道我这样说明白了没有,如果有疑问,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