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水的电导率ppm值

楼主(2011-07-18):
各位大侠,怎么测量水的电导率啊,用铂金探针传感器,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2015-02-0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用交流,测阻抗

网友:
最简单的用555

网友:
电导率单位是西门子每米s/m,间隔一米之间的电阻的倒数。可以两电极间隔1cm测电阻后换算,直流测量的话电极会产生极化的。

网友(2016-02-17):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有参考电路吗

网友:
交流,测阻抗,查表。

做过类似的,不过测得不是电导率,使含水量,分辨率能到0.1个ppm。